[電子儀表] 電容值- UT61E與晶體測試器比較

楼主(2015-05-11):
兩台都具備電容測試的功能

這次用微波爐來做查修比較~
微波爐診狀:可操作,食物無法加熱(電功120W)

配線圖

一般來說,有電不能加熱,多是0.7A高壓保險絲燒斷

更換保險絲,故障依然:有電,不能加熱
指針電表置10K檔,先測高壓二極體,正常

高壓儲能電容用UT61E測試,嗯! 正常

再使用晶體測試器驗證儲能電容
有時100UF,有時200UF,這也太離譜了

殺一顆0.82UF已衰退的高壓電容頂著

1182W搞定
故事的啟示: 如果沒有晶體測試器,可能就退修,做白工

网友A:
怪怪! 這麼說來UT61E的電容測試有問題囉??

找到以前看過的測試教學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FzS1a6k5g
能否麻煩三太子用UT61E的電阻檔位測一下那顆不良的高壓電容器, (跟影片一樣試著將電容兩端短路開路以驗證充放電特性)

网友:
電容內有洩放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怪! 這麼說來UT61E的電容測試有問題囉??

找到以前看過的測試教學影片

UT61E的電容檔測其它電容是正常的,可能是頻率上的差異~
送修的杯杯說:這種電容不會壞,把它拿回去了

三太子搏茭: 不會壞的東西,不就是萬年垃圾

网友B:
引用 楼主:
UT61E的電容檔測其它電容是正常的,可能是頻率上的差異~
送修的杯杯說:這種電容不會壞,把它 ...

有的時候ESR表測試電容值與ESR值,都是正常的,但實際上元件卻是異常的.這是因為測試時的條件(低壓)較寬鬆,而上電路時,其兩端電壓卻較高所致,可能已接近電容的耐壓值.故測試值有時僅能作為參考,而不能盡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時候ESR表測試電容值與ESR值,都是正常的,但實際上元件卻是異常的.這是因為測試時的條件(低壓)較寬鬆, ...

分析得很到位!

维修当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C:
YIWANJIA晶體測試器

这个是购买的成品还是DIY?

网友:
引用 网友C:
YIWANJIA晶體測試器

这个是购买的成品还是DIY?

那是第一代的晶體管測試儀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