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YOTA汽車音響改aux-in問題

楼主(2015-05-11):
請問各位大大有關於汽車音響改aux-in、

小弟的汽車音響為Pioneer的。在本論壇看過Shn2157大大po的文章。

而音響的後面模組跟Shn2157大大的圖是一樣的。

如圖:

經過測試後無法使用。

小弟的型號是 86120-0D240、是否定義腳也不一樣了呢??

另外的問題是 如果電阻用 1/4w 1k 與 1/8w 1k 有何差別??

小弟不才、請各位大大講解。

謝謝各位~~

网友A:
如果電阻用 1/4w 1k 與 1/8w 1k 有何差別??

1/4W 耐瓦特數比 1/8W大  但是體積更大

瓦特數 電阻兩端 電壓乘以流經電流

定義腳 手冊內沒寫嗎

网友B:
小弟不才, 完全看不懂大大您問什麼... 也不知您測了什麼...

1/4W 與 1/8W 電阻差別在耐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電阻用 1/4w 1k 與 1/8w 1k 有何差別??

1/4W 耐瓦特數比 1/8W大  但是體積更大

回大大!!

我手邊並無原廠汽車音響手冊可查閱。

不知可有相關網站或資訊可參考呢!

PS : 所以AUX-IN定義腳 1/4W 與 1/8W 都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才, 完全看不懂大大您問什麼... 也不知您測了什麼...

1/4W 與 1/8W 電阻差別在耐功率... ...

大大你好!

小弟的汽車音響沒有AUX-IN所以想自己加裝。

所以在本論壇裡有找到相關資訊、但是使用了相同接法接到汽車音響的PIN腳。

無法撥放(按DICS沒有切換、無反應)

參考文章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eid%26typeid%3D172

网友C:
我猜,應該是要接aux-in出來,方便訊號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應該是要接aux-in出來,方便訊號輸入!

不知是否小弟我的型號(86120-0D240)與Shn2157教學文章的AUX-IN的定義腳不同。

Shn2157的教學文如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eid%26typeid%3D172

网友:
Shn2157教學文章的AUX-IN是綠色現那三條,畫的歪歪的,你先檢查:
1. 有沒有接好
2. 此三線是右邊算來第4~6腳,再試試看!
祝成功!

网友:
上排 左 11 ~ 20 右
下排 左  1 ~ 10 右

pin 15 是右聲道
pin 16 是 GND
pin 17 是左聲道
pin 19 是 AUX enable 接腳

pin 18 猜測應該是 GND,用電錶歐姆檔,量一下跟 pin 16 的阻值,若是短路,證明是 GND 沒錯

這裡應該是 pin 19 要用 1k 歐姆接到 GND,用 1/4W 電阻也可以

网友:
shn2157 大的料原廠料號是 86120-42340,是 Fujitsu-Ten 生產的主機,這台主要是裝在 WISH 上的

樓主的車型應該是 VIOS
料號 86120-0D240 是 PIONEER 代工的主機,型號 P2817
shn2157 大的方法可能不適用,不過應該有其它方法,要找一下

网友D:
看來不能直接接 AUX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11252700/C1002274852.htm

樓主的主機應該是要用一個轉接盒,用途是透過一個叫 AVC-LAN (類似 CAN Bus 的界面) 來跟音響主機溝通,通知他有一個 AUX 界面 Ready,主機才會把 AUX 界面打開,接收訊號

這個轉接盒不好找,建議若真的需要 AUX-in ,直接換主機比較快,中古的主機,有些不到 10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308932159

网友E:
給你看一下我之前找得資料。

方法很多種,都試試看

如果還是不行,拆下來拿am改吧,不然換一台比較快

3.58 MB, 下載次數: 1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不能直接接 AUX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11252700/C1002274852.htm

感謝大大幫小弟講解了這麼詳細。

小弟的車正是VIOS沒錯。

昨天小弟有把音響拆開來看、有拍了幾張照片。

好像是要接大大所說的轉接盒來通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給你看一下我之前找得資料。

方法很多種,都試試看

謝謝大大給的資料。

小弟我今天回去再多試試。

呵呵~~今天有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