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M Audio BU-1600 電阻

楼主(2015-05-11):
請問那位前輩有這臺音響可幫忙確認紅圈的電阻值

网友A:
這是可變電阻吧
不先量測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可變電阻吧
不先量測看看嗎

舊的VR已燒毀
兩個聲道都燒

网友:
糟了! 神智不清看錯了也會錯意了n_106|, 應該是一顆1M的可變電阻, 數值就不知了...

補張電路圖賠不是n_109|

楼主:
那請問圖片上紅圈裡的電路作用
怕亂調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