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2.1擴大機 求改變低通分頻點

楼主(2015-05-11):
這是網拍上買的擴大機
使用TPA3116D2 +5532構成的2.1聲道放大器

5532使用單電源做低通慮波
我想把分頻點降低試試看,但卻找不到哪個零件控制分頻點
跪求網路專業大大指點迷津~

网友A:
面板中間那顆 VR 不就是調整分頻點?重低音截止頻率獨立調節 80Hz-500Hz 可調。
還是 80Hz 還不夠低?還要再改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中間那顆 VR 不就是調整分頻點?重低音截止頻率獨立調節 80Hz-500Hz 可調。
還是 80Hz 還不夠低?還要 ...

這個版本的擴大機是設計  左右聲道大小   重低音大小   總音量大小   是沒有辦法調整分頻點的

网友:
將5532的周邊電路畫出並分析,應可得出.

网友A:
那就將 5532 附近的電路自己畫出來,看是要改電阻或電容來達成。
參考線路。

或是再找片分音板裝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將 5532 附近的電路自己畫出來,看是要改電阻或電容來達成。
參考線路。

5532是單電源模式,有點看不太懂他的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5532是單電源模式,有點看不太懂他的設計!

duke大提供的資料已比樓主還多,請樓主也多盡點心力,試著將電路繪出,否則難以分析,不然就使用trial and error法,自行試著改變R或C值.

网友:
這幾顆試試看

网友B:
不管是低通或是高通,都和供電是單電源或雙電源無關!

濾波元件是由 R,C 構成頻率的衰減,會放在主動元件的輸入或廻授的地方,

其實我是電子的門外漢,這些原理,網路上應是隨手可得,參考類同的結構,
很快就可以入手修改的,如果一味要找到完全相同的線路圖才能修改,
那會走很長的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低通或是高通,都和供電是單電源或雙電源無關!

濾波元件是由 R,C 構成頻率的衰減,會放在主動元件 ...

你是本科的門外漢 ...
或者是非本科的玩咖 ...

网友C:
你這麼快就拆了要改裝了喔?
6.5吋不夠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麼快就拆了要改裝了喔?
6.5吋不夠沉嗎

感覺重低音分頻點不對~

楼主:
搞定了~  感謝各位熱心網友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