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電容是積層還是雲母,謝謝.

楼主(2015-05-12):
請問大家圖片中的電容是積層還是雲母?
算法:91x10 0零次方 = 91pF  對嗎?

電容

電容

网友A:
是積層電容, 數值照片中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積層電容, 數值照片中看不清楚

lazy104大您好:
放大圖請您參考: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B:
也有可能是910pF,拆一腳下來測試便知.

网友:
我認為是91pf。並接在電阻上的小電容通常是調整相位、補償性質,容量不會太大。

网友:
這應該是積層  91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910pF,拆一腳下來測試便知.

謝謝ciko.ciko大提醒,
拆下量測用三用電表量的值是0.80nF,
換算後是800pF對嗎?
所以是910pF的積層電容,
Google找了,規格好像滿特殊的,
有可以代用的積層電容嗎?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