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請問 IDE 44 腳的還有賣嗎

楼主(2015-05-12):
看見圖片 準備用來拆的 焊線用改機

网友A:
牛有...
Xiaolaba大要幾個?? 看看你要的數量牛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有...
Xiaolaba大要幾個?? 看看你要的數量牛有沒有...

謝謝大大 用到2個 再來2個備份 同學初次焊接怕手工壞了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 用到2個 再來2個備份 同學初次焊接怕手工壞了事

四個是有... 但是二種不一樣的樣式...
都是44Pin轉40Pin+4P電源...

有要嗎?? 在中永和的話... 可以過來自取...
PS : 不是免費的!! 可以用酷幣$50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