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jbl micro wireless 藍芽喇叭音量旋鈕故障!!

楼主(2015-05-12):
各位大大好:

欲更換可變電阻,但是沒看過這種的,

請問可以用什麼代替更換,

或是料號及購買地點,

謝謝大家的幫忙!!

不更換聲音永遠都是最小的阿!!

零件背面

零件背面

脫離的旋鈕

脫離的旋鈕

网友:
原件解焊
看阻值
買個廉價可調音量的耳機
拆它的可變電阻

网友A:
旋鈕最內的2圈,是否黑色的導電材質(碳膜)不見了,跟遙控器拆開後的按鈕一樣材質嗎?

网友B:
整顆解焊下來, 看看有沒有標示阻值規格, 沒有就自己量量看

上網搜尋 "撥盤電位器" 找機構尺寸與阻值規格合適的
沒屋頂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A6%EC%BE%B9&t=0
對岸X寶
http://s.taobao.com/search?q=%E6 ... 0150513&ie=utf8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先解焊下來量阻值,可是想請問大大,這種壞掉的阻值要怎麼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鈕最內的2圈,是否黑色的導電材質(碳膜)不見了,跟遙控器拆開後的按鈕一樣材質嗎? ...

沒有看過內部構造,也沒拆過遙控器,所以...無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顆解焊下來, 看看有沒有標示阻值規格, 沒有就自己量量看

上網搜尋 "撥盤電位器" 找機構尺寸與阻值規格合 ...

感謝大大幫忙,先解焊下來量阻值,可是想請問大大,這種壞掉的阻值要怎麼量呢?

网友C:
光碟機的廢板就有得拆了呀!! 也是音量調整用的!!
牛這有二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碟機的廢板就有得拆了呀!! 也是音量調整用的!!
牛這有二件!!

大大

那請問拆下後阻值如何量測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那請問拆下後阻值如何量測呢?

拆了一顆... 板上剛好有圖示...

這樣看... 應該會量了吧??

牛好像拆得太暴力... 拆下來的這顆, 量不出正確的值了... (苦笑)
不過... 簡單的說, 就是量1/5腳, 1/4腳, 就知道最大阻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一顆... 板上剛好有圖示...

仔細看了一下, 牛大的好像跟樓主的剛好腳位相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那請問拆下後阻值如何量測呢?

接線圖如下, 注意腳位定義

共1腳 (左數來第一腳)

共3腳 (左數來第5腳)

以上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細看了一下, 牛大的好像跟樓主的剛腳位相反...

好像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看了下淘寶的連結... 原來還有分 NO/HO/LO/GO, 樓主要找的應該是HO.
http://detail.1688.com/offer/915918334.html

謝謝 lazy104 大訂正!!

楼主:
感謝lazy104及dcstudio 二位大大詳細解說,看了規格書後,才知道齒盤旋鈕厚度及直徑也有差
,待我解焊後,看是否有阻值標示,再將圖片上傳,再次謝謝版上各位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