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42X7000D 畫面模糊及條紋

楼主(2015-05-13):
奇美42X7000D 畫面模糊及條紋
各位好,照片共有三張
分別為開機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的狀況
想請教這樣的故障是否為面板故障,沒有維修的價值

謝謝各位

開機十分鐘

開機十分鐘

网友:
過熱,我家那台也是如此

後面放個風扇吹主板的位置,勉強能看

以照片來說,右邊這側是電源接頭,中間是接第四台訊號輸入的視訊盒
偏左側那邊,有其他輸入接頭的(AV,S,HDMI) 那邊就是主板位置
風扇擺那邊的效果最好. 但是一段時間必須清背殼開孔的灰塵,不然會無效

以上是最懶惰的處理方式.

网友:
尋找一下文章 就有答案

网友:
是否晶片散熱不佳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