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EON COIN125 維修

楼主(2015-05-13):
女王大人的座騎,主訴前一天很難發動,隔天發老半天就是發不動,於是小弟又要出公差
症狀按下發動鈕,會有馬達轉動及達達聲,但是引擎發不動

先拆馬桶,箭頭螺絲拆掉,再來加減喬一下

先清潔節汽門總成(綠箭頭)及怠速閥(紅箭頭),火星塞換新

還是發不動,排氣管汽油味稀薄,這下大條了,開始拆噴嘴
拆下螺絲及插頭

取下噴嘴

拆開噴嘴帽卡筍

分開後開電門,汽油會從噴嘴帽流出,油幫是好的

噴嘴線圈沒斷,接12V會有搭聲

因為發動聲音很詭異,拆鳥仔蓋再發動,原來曲軸沒轉,感知器沒信號,難怪不噴油,白拆了

組合回去,噴嘴O型環要抹一點機油,才會好裝

開始拆傳動,箭頭螺絲全拆

外罩拆掉,繼續拆傳動殼,10顆螺絲不全一樣長,記的做記號

殼間有紙墊片,所以會粘住,用軟槌敲過後再用大起子喬下來

媽的,裡面都有預留腳踩啟動安裝點,就是少這支做許多白工

特工上場,拆普利盤千萬不能用敲的,鋁合金會裂,力臂不足就用長鈑桿,不然就上氣動

普利盤總成,上面有墊圈依順序排好以免漏裝

禍首啟動離心盤

已經變形了

拿下來零件立刻掉出來,彈簧已萎縮

齒盤更扯,軸承套破裂

才11000KM就這樣,MIT掉漆了

傳動齒輪上有4CW刻號,應該AEON直接用YAMAHA 迅光料件

立刻去材料行買料,650大洋,跟迅光 勁戰同規格

裝回去,單向離心盤裝不上,用小起子從箭頭處壓縮滾珠就能下去

傳動齒輪軸上點油,不要上太多,以免污染皮帶

依順序裝回,可以順利發動,騎個2圈後向女王交差

网友:
上次阿魔女王大人的勁風光也是電發空轉不好發動, 結果買了新的原廠離心盤彈簧要換,
發現新的比彈簧舊的還要軟上許多...

後來把舊的拉一拉用到現在2萬多了, 還沒再發生過問題, 電發依舊有力!!!

网友:
為啥AEON車上會出現山葉零件?~~共同開發引擎??

网友A:
有這麼多工具及專業知識changold2 應該是機車行技師吧!

网友B:
剛好破一萬保固外,偏偏是啟動馬達離合器故障,只要有電踩發桿就有作用,也可知某些問題點。
反正讓樓主加減練功。
我的哈士奇也是啟動離合器故障也是彈簧老化,獨缺墊片,都用踩發練足功。

另外請教哪個彈簧有單賣嗎?問都說整組含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破一萬保固外,偏偏是啟動馬達離合器故障,只要有電踩發桿就有作用,也可知某些問題點。
反正讓樓主加 ...

哪個彈簧有單賣嗎?

有喔,請搜尋"啟動盤維修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這麼多工具及專業知識changold2 應該是機車行技師吧!

不!~~他是大夫,看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游的...

修機車是第二專長....咱們這專門充斥不務正業的人

楼主:
小弟是吃公糧的獸醫,上次同事介紹獸醫就是看狗的醫生,還被小朋友當成看起來像狗的狗醫生,小弟只好用力解釋我是人類
小弟的工具就只有萬能固定器350,扳桿220,撬胎棒270外,其他都是一般特價盒裝手工具,連換胎小弟都要去加油站打氣
因為沒錢,DIY個2次,工具就回本了,樓上WKM大的工具才叫齊全

小弟倒是聽過AEON以前主要是生產車台,再配合協力廠商的引擎組裝沙攤車,引擎本來就不是強項

離合器彈簧網路上有人用原子筆彈簧代替,小弟有在安裝前交叉比較,應該可以,因為長度彈力都差不多

网友:
喀一下發動了就立刻油門加下去走了
還有啟動齒輪組要檢查

原來你是獸醫n_011|

楼主:
噴射機車跟本是搶錢工具,怠速閥跟節氣閥才10000KM就滿髒了,不清毛病一堆,這個清理車行大多收1000,又要小心生手直接拿化清劑就噴,噴掛電腦,HONDA的西門子系統案例不少

以前的化油器車10年沒清也啥事都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是吃公糧的獸醫,上次同事介紹獸醫就是看狗的醫生,還被小朋友當成看起來像狗的狗醫生,小弟只好用力解 ...

專醫2-四輪機械獸!
看樓主 要找資料相當容易,我找可是兩眼發昏

网友:
引用 楼主:
噴射機車跟本是搶錢工具,怠速閥跟節氣閥才10000KM就滿髒了,不清毛病一堆,這個清理車行大多收1000,又要小 ...

忘記叫你拍噴油嘴悶射面照片來看看~~~我想看它幾個孔的

這種安裝方式跟汽車的一樣,只是沒有回油道.....

楼主:
噴口是環型的縫,噴出來2道扇型油霧

維修資料小弟大多上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找http://forum.jorsindo.com/

小弟覺得噴射機車救環保根本是屁,小弟21年老野狼碼表早就翻一圈又沒觸媒,油耗41KM/L,上星期驗車CO 0.5% HC 500PPM,該清空濾了(去年CO 0.3% HC 330PPM),只換過汽缸頭沒搪過缸

改噴射也沒比較省油,反而更難抓毛病,零組件又變貴

网友:
乾式啟動盤缺點就是容易掛點 灰塵多加上皮帶的削
濕式的泡在油裡磨耗低 缺點螺絲容易鬆脫 幾乎拆掉半顆引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噴口是環型的縫,噴出來2道扇型油霧

維修資料小弟大多上小老婆汽機車資訊網找http://forum.jorsindo.com/

台灣就是矯情~~~~機車搞成噴射引擎就像牛車掛HI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灣就是矯情~~~~機車搞成噴射引擎就像牛車掛HID...

都覺得環飽鼠裡面一堆在象牙塔長大的X.......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覺得環飽鼠裡面一堆在象牙塔長大的X.......

最根本的做法應該是降低機車數輛,鼓勵大眾使用大眾運輸載具~~~

我看過很多國家卡車司機的VLOG,台灣的機車數輛真得很可怕,也是
最大的汙染源....

機車坦白說難聽點就是經濟能力上上比較弱一點的代步工具,所以價格
要便宜、經濟,搞個單點噴射引擎後他就不便宜經濟了,要是再搞個怠
速啟動裝置售價可能都快破十萬了,不如去買一輛冷門中古車來開了..

楼主:
小弟這次修車的參考資料

网友E:
小弟也覺得噴射車 技術門檻要求高
但真省油嗎  我很懷疑
壞掉 自己換PARTS  也是很傷本

不過話說  南部 除拉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方
搭公車 會等到天荒地老
就靠兩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也覺得噴射車 技術門檻要求高
但真省油嗎  我很懷疑
壞掉 自己換PARTS  也是很傷本

噴射門檻並不高,很早就有了,柴油車就是噴油系統(不易霧化需加壓(煤油汽化燈)(以前汽油車很少,柴油車多(現今思考模式由它頂罪幾乎滅掉,除大型車或特種車),大概能源危機或環保才改在汽油車上。
小型機車最主要是動力(容量)太小(霧化上小題大作,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省不省決取於使用者右手與保養(變數))。

至於都市程度較高?
雖不會等到天荒地老,但會繞到天荒地老。(例;我住在板橋附近307總站,光是新舊板橋站就左三圈右三圈,到民生社區,光想像原來大台北哪麼大又遠(錯覺,實際火車只有四站),可是也是最有賺頭路線之一(所以利益優先)),更不要說我到工作地點更慘(約20KM各種方式大眾運輸比騎腳踏車還慢轉轉轉.....帥帥的偶不小心還會被性遭擾(通勤費還不少,若無外出工作或氣候條件許可,都會騎自行車),板橋國中-文山國家烤院)

至於某位網友說機車屬於經濟較弱(好像忘了張妃、周潔婨.......),機車最大汙染源,無視汽車,就不予置評(該不會把真的把紅牌當作汽車吧,汽車當腳踏車無汙然,在怎麼樣踩人也要氧,似是而非,選擇性失憶。)。
實際上污染也是絕取與使用者,總會一面倒(看汙染源哪邊,最終屬於多數)

講到最後也離題了

网友:
我只有在台北的時後搭過公車,在高雄因為我要去的地方都沒有直達車,必須轉車而且不知道該等多久才有車來
,不像台北班次多還等的下去.....

网友(2015-06-24):
這種迅光啟動盤.. 從以前就是老問題了..
如果發動發出 咖拉 咖啦 可以找維修包更換啟動盤內的小零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