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分數形式的螺母孔徑如何計算呢?(鑽孔)

楼主(2015-05-13):
(這種類型的問題我不知道該PO哪個版塊,可是又很想問,所以只好PO這裡了......Orz)
假設題目如下
欲攻 3/8" 之螺母,應鑽多大孔徑? 答案是 5/16"
我想知道那個 5/16 是怎麼來的?

如果是另外一種形式,例如: M10x1.5,我就會算了。
因為有公式: 鑽頭直徑=螺紋外徑-節距
帶入公式就是 10-1.5=8.5
所以答案是 8.5 mm

問題是分數形式的要怎麼計算呢?麻煩會的人教一下,謝謝了!
(要怎麼看呢? 題目數據只給你 3/8" )

网友:
欲攻 3/8" 之螺母,應鑽多大孔徑? 答案是 5/16"
我想知道那個 5/16 是怎麼來的

3/8" 之螺母==>  所以這是 [英制]螺絲

3/8" 之螺母  [英制]螺絲公式  3/8"-16UNC

                     (外徑 = 3/8"  ,16UNC = 美國粗牙每英寸16牙  =  節距==> 1/16")

公式一樣: 鑽頭直徑=螺紋外徑-   節距
                         = 3/8"       -  1/16"
                         = 6/16"     -  1/16"
            鑽頭直徑=5/16"    ( 那個 5/16 是這樣來的 )

我的文筆解說能力很差, 你可以參考 連結 http://mamason.pixnet.net/blog/p ... 絲vs公制螺絲
摘錄如下:
英制螺絲
1/8"-40T (外徑 = 1/8" = 3.175mm ,每英寸40牙)
鑽孔尺寸 = 3.175mm - 0.635mm = 2.54mm
螺絲攻上面的標示,就可算出應該鑽多大的孔徑
3/8"-16UNC (外徑 = 3/8"  ,16UNC = 美國粗牙每英寸16牙)
3/8" = 25.4 * 3 / 8 = 9.525mm
16UNC牙距 = 25.4 / 16 = 1.5875mm
鑽孔尺寸 = 9.525mm - 1.5875mm = 7.9375mm
所以3分螺絲,鑽孔8mm就可以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答!

這個題目其實是丙級室內配線證照學科的考題,如果題目改數字的話,
也就是說要求得答案,就要把表背起來了 Orz

网友:
丙級學科的話,題目和例題的考題和答案是相同數字不變
但是選擇的答案位置是會改變的
例題大概480題全記住,考試時會出80題,
大概7-8分鐘就能寫完,劃答案卡的時間反而長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