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技嘉GA-945PL-S3南橋的腳位

楼主(2015-05-14):
這塊主板症狀強壓南橋才可以聽到B聲後開機
一開始加焊後更慘連CPU風扇都不動了
所以就請下來想重新值球
不發現主板其中一個腳位是沒有銅箔的
所以來問一下是空腳位還是我拔掉了
用放大鏡看 , 像是原本就沒有的

左上第一排第3腳

有回有感謝
題外話植球不怎麼好玩也

補充:晶片編號是(NH82801GB)

网友A:
照片這樣看不清楚,不過是不是自己弄壞的應該看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這樣看不清楚,不過是不是自己弄壞的應該看的出來。

看來得來去買電子放大鏡
手機加放大靜怎麼照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intel.com/content/dam/doc/datasheet/i-o-controller-hub-7-datasheet.pdf

PAGE 774

謝謝您的資訊
C28
(VccSus1_05)
...................
不過VccSus1_05腳位有很多個
少一個不知道有迷有關係~
管他低當練工先植在說

网友: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是個.........空腳

网友C:
期待勇哥的植球 跟 迴焊~~
順道題外話問一下站內高手~~ g 945 和 g31 的南僑 ,都是82801gb 是否可以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勇哥的植球 跟 迴焊~~
順道題外話問一下站內高手~~ g 945 和 g31 的南僑 ,都是82801gb 是否可以通用呢? ...

其實我有偷懶訂一顆植好的
上面沒寫945可以用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f1hku3fkbf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勇哥的植球 跟 迴焊~~
順道題外話問一下站內高手~~ g 945 和 g31 的南僑 ,都是82801gb 是否可以通用呢? ...

我有換過.是通用的(我甚至認為是一樣的).但...若是IO就不同了.要看後面

网友:
82801gb都一樣的,沒有分,安心使用~
話說大大,你板子也也搞的太油了吧^^ 清一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