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gmatek Tauro 700w 硬碟無法啟動

楼主(2015-05-14):
電容已全數更換,但問題還是依舊
只要接上硬碟,硬碟不會啟動,測量接硬碟這整條線路
12V 5V 3.3V 電壓掉到很低,不過其他線路都是正常的

12v

12v

5v

5v

3.3v

3.3v

网友:
換一顆硬碟試看看,如果一樣那就表示電供有零件掛了。

楼主:
抱歉敘述不夠詳細  確定是電源問題 手上有兩顆硬碟都是這樣 換正常的電供就可以啟動

网友:
會掉電,既然拆了,不妨換換電容,有可能會改善。

网友(2015-06-17):
主旨及敘述仍是有問題,請確認一下:

1.是所有電源輸出接頭(通常有2至3組,一組有2~4個電源接頭),只要是接上硬碟就會導致全部電源輸出掉電

2.還是說,你只有其中一組電源輸出只要接硬碟就會掉電,其他電源輸出均正常呢?

3.一般來說power只要接主機板+顯卡,可以正常開機跑OS & Run 程式,基本上輸出就算正常
  但你的敘述只說接硬碟會掉電,那你到底是只有power "單接硬碟會掉電", 還是該power可正常驅動主機板跑OS,就只是接硬碟會有掉電問題呢?

网友:
找一下+12V的供電及迴授回路中的零件,看看是否有零件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