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葉吊隱式12500kcal冷氣壓縮機問題!!

楼主(2015-05-14):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有一台三葉吊隱式12500kcal冷氣,壓縮機上的過載保護器及運轉電容是否可以做更換,還是說必須連同壓縮機一起更換,該如何拆??

网友:
PTC內建?
運轉電容應該在上方配線箱裡吧

网友A:
三相何來運轉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何來運轉電容

......我錯了!
沒注意到是三相

楼主:
又上了一課,那麼三相沒有運轉電容是靠什麼來啟動壓縮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上了一課,那麼三相沒有運轉電容是靠什麼來啟動壓縮機呢?

三相本身就有相位差所以不需電容換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上了一課,那麼三相沒有運轉電容是靠什麼來啟動壓縮機呢?

三相電力每相相位差120度,可以自己產生旋轉磁場,不必啟動電容,使用單相電力的馬達才需要啟動電容。

网友B:
問個題外話,另外拉三相電源裝冷氣有其他好處嗎?

网友C:
內置過載 若非錯相 就是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問個題外話,另外拉三相電源裝冷氣有其他好處嗎?

當電力需求到某個程度之後就需要三相電力,如營業空間。

像24小時營業便利商店冷凍櫃、冷氣需求量大,一般家用單三供電是應付不了的,有些較高規格空調主機只有三相機種。

楼主:
另外,想請問各位,這種壓縮機上的過載可以拆換嗎?如何拆下?還是只有換壓縮機這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內置過載 若非錯相 就是掛了

錯相?外部電源進來不是都是固定的嗎?在什麼情況下會發生錯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錯相?外部電源進來不是都是固定的嗎?在什麼情況下會發生錯相?

樓主
附的第二張圖就有三相220V RST(102年蠻新的)。
任一線未接就會失相(欠相)(已使用過設備供電至負載某路線節點接觸不良(容易造成震動設備等))。
輸入端任一線對調也會失相(已使用過設備較少發生,除非輸入來源人為變更線路(相位))
正常此類高貴設備都有保護措施會自動跳機,檢查較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
附的第二張圖就有三相220V RST(102年蠻新的)。
任一線未接就會失相(欠相)(已使用過設備供電至負載某 ...

謝謝大大回覆,您這樣解釋我了解了!先前就是開機五分鐘後跳機,因此,依照大大說的,當其中一相接觸不良時,就會造成欠相因而跳機,所以我把接點處理過後就正常了!

補充內容 (2015-7-21 10:08 PM):
這種壓縮機上的過載可以拆換嗎?如何拆下?還是只有換壓縮機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