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5看圖王~簡體版【10.7MB】

楼主(2015-05-14):
2345看圖王~【簡體版】《-----注意是簡體的。。。不是繁體的
請下定決心~再下載。。
看圖片的速度很快~
如果 你一秒鐘可按3下
那麼 99張照片~ 33秒~就看完了!!^-^
winxp的老舊單核的CPU主機~ 也可以用!!
win7 win8.1也測試過~沒有問題!!

2345看圖王下載【133572】下載人數
http://rj.baidu.com/soft/detail/14915.html?ald
【10.7MB】

官方網站下載   5.2版【2015 04 16】更新
http://pic.2345.com/

ps:咱目前 在解決winRAR的問題~
只能 分5M [來分成]3個部分。。。上傳。。。
可能要去 找舊版的WINRAR 才有支援分成[4M]  或2M的檔案上傳。。。所以抱歉了。。。

楼主:
這樓 放咱使用心得。。。
以及 功能表的畫面。。這樣即使 出現亂碼。。應該也知道。。它的功能如何。。。

【1】【主功能表】
【2】【圖片修改】的功能《---裡面有【水平翻轉】功能。。能快速把相片人物【左右對調】《---像鏡子一樣!!
【3】加入【氣泡】與【文字】功能
【4】可調【亮度】【對比度】【飽和度】的基本功能

ps:
請特別注意一下
最後一張 【gif動畫】~ 不是看圖王 做的
是用  【imageReady CS】做的。。。

楼主:
上傳 1.4M  分成8 part的檔案《--我用的 《---好像版本 稍微舊一點的

ps:看圖王 還有【批量照片】加上【浮水印】功能。。。
就是 把【A照片】[載入}+縮小~   到【B照片】的右下角落去。。。大概90x60  pixel的大小。。
看附圖 就知道了!!

1.39 MB, 下載次數: 18

1.39 MB, 下載次數: 15

1.39 MB, 下載次數: 5

1.39 MB, 下載次數: 7

1.39 MB, 下載次數: 9

1.39 MB, 下載次數: 8

1.39 MB, 下載次數: 5

153.29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不好意思
這個大圖 刪掉可惜~傳上來做個紀念。。。
前面兩個帖子 【超過一個小時】】。。就【不能【編輯】修改】了~  咱不得已。。只能在4F~再回帖一次了
請大家莫見怪。。
其實只是要 告訴大家。。動畫【可以】【用一張照片來做】《--成就感十足。。。

ps:原檔案【746K】
只能上傳 【200k】以下的gif檔案。。因為要刪去一些圖片+縮小照片。。所以看起來。。沒有那麼自然
剛才想到 做成··rar做可以上傳了!!^-^

想要【做gif檔】+【截圖】的~
可以參考下面的帖子。。n年前~咱寫的
KMPlayer[教學]<_---在n年前 我寫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2402-1-1.html
截取的內容設定:
一秒15幅
點數大小 【350x190】
save GIF

741.05 KB, 下載次數: 8

487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病毒還是木馬,原先版主分享的分割檔我還沒成功合併前,
試圖去下載上面所列官方下載連結,結果不知道是Firefox還是Kaspersky 2014 網路安全版 把它擋下來了。

分割檔成功用7-zip合併後,安裝時遇到亂碼問題,用Microsoft Apploc,設定相容性檢視XP sp3後,就可以成功看到簡體字了。

网友A:
我以前看過一個叫 "幹圖王" 專門下載螢幕上看到的圖片, 還要收費哩

网友:
可惜 line ,FB 好像都不支援 GIF  動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看過一個叫 "幹圖王" 專門下載螢幕上看到的圖片, 還要收費哩

一般網頁圖形,可以按右鍵去做儲存,特殊的按鍵盤的PrintScreen,再貼到小畫家做剪裁存檔就可以了,還要花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網頁圖形,可以按右鍵去做儲存,特殊的按鍵盤的PrintScreen,再貼到小畫家做剪裁存檔就可以了,還要花錢? ...

如果有100張的圖片, 會貼死, 剪死, 存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100張的圖片, 會貼死, 剪死, 存死吧~~

那就用存網頁的模式,存好網頁照片就都放在所存的的目錄裡了.我幾乎每幾天就要做一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存網頁的模式,存好網頁照片就都放在所存的的目錄裡了.我幾乎每幾天就要做一次的. ...

現在網頁有一種新技術, 就是只會在螢幕顯示, 並不會下載到電腦裡. 這時只能用 print screen, 但若每張照片都很大時, 就要分兩次, 再合併, 如果直接用照片網址看照片, 還會被顯示"想偷圖你去死"

win7 還有個剪取工具, 只是遇到大圖不能一次顯示, 也很麻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現在網頁有一種新技術, 就是只會在螢幕顯示, 並不會下載到電腦裡. 這時只能用 print screen, 但若每張照 ...

printscreen可以手動,也可以電動…

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看的到就是能保留一份這樣

看這gif我眼花了,直接翻不夠平滑,停留的秒數要稍微長一點,只覺得好像在看3D電影有頻率差這樣XD
穿制服全身照較恰當,同時主動剛好在中間,不會左右移動太多,變化沒太大,肢體變化就好
但畢竟主打看圖,而非編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rintscreen可以手動,也可以電動…

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看到就能留圖是沒錯, 就差在效率和方便性, 如果只是幾張, 應該還不是問題, 如果有幾十張, 都要做合併, 就是問題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就能留圖是沒錯, 就差在效率和方便性, 如果只是幾張, 應該還不是問題, 如果有幾十張, 都要做合併, 就 ...

如果有幾十張,幾百張,都要做合併,仍不是問題 XD

有自動化的ooo,但接下來,我不打算證明
>總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幾十張,幾百張,都要做合併,仍不是問題 XD

有自動化的ooo,但接下來,我不打算證明

您說的神秘軟體我還沒特別去找, 我只有把照片自動做全褔的軟體 @@但沒試過能不能用在上下截的照片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說的神秘軟體我還沒特別去找, 我只有把照片自動做全褔的軟體 @@但沒試過能不能用在上下截的照片上 ...

Microsoft ICE 不錯用,而且免費,推薦給你

一般全景照片都只是同一方向縫圖
但這套可以到處亂貼,請試用了就知道

要裝 dot net framework 4.x
wine 不能用…泣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soft ICE 不錯用,而且免費,推薦給你

一般全景照片都只是同一方向縫圖

謝謝, wine 很多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