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SONY SBH52 無線藍芽耳機

楼主(2015-05-14):
SONY SBH52 無線藍芽耳機

SONY 的耳機短短的大約只有 60 公分,但是用久了感覺聲音變小了,
當初新的耳機音質超讚的啦~但後來連講電話都變的超小聲的。

後來取了一條 Panasonic 耳機來試,耶~聲音變大聲了,
但線長 1.2 米太長了吧~

圖中,上面耳機頭比較圓的是 sony 的,下面比較大的
是Panasonic ,二個耳機頭也沒有異樣呀,奇怪聲音卻
差很大,不知大大們是否有解呢 ?

网友A:
耳機接頭轉彎處經常扭動, 內部細絞線有斷掉幾芯所致; 再用下去經常會出現一耳無聲(某條絞線斷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機接頭轉彎處經常扭動, 內部細絞線有斷掉幾芯所致; 再用下去經常會出現一耳無聲(某條絞線斷光了)...{:14_ ...

所以可以動刀做個小手術,把它救回來嗎 ? 不知是否有 sop 可以做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可以動刀做個小手術,把它救回來嗎 ? 不知是否有 sop 可以做呢 ?

我想,拆耳機,找到進入耳機端的兩條線,去量取電阻到3.5mm插頭那邊

找到有電阻特別大,就折折看哪個地方會使電阻變動

確定有斷線後,就換一條線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可以動刀做個小手術,把它救回來嗎 ? 不知是否有 sop 可以做呢 ?

自己接線在下試過, 如果焊工不是很細緻通常撐不久, 初心者不建議DIY.

$ONY藍牙原廠耳機超喜歡做成不平衡配線, 缺點正是容易斷, 個人作法是另外買耳機接上去用.

网友:
我的是SBH20  本來的耳機是 MH755

耳機接頭   SONY的沒有能力修的
因SONY做是雙層的   外層好摸   內層堅硬
我吃了好幾回虧了

耳機可以接   慢慢用美工刀割吧!!   去發掘它
所有公頭連結器其實都可以接    USB 等等之類的

用MH750替代吧    這耳機音質還不錯  而且價位不心疼

SONY跟一些大廠(HTC APPLE) 4極的順序是  LRGM
有的是LRMG 要注意
不通用 聲音會很奇怪(少了一些諧波)

補充內容 (2016-3-30 10:47 PM):
回來看才發現自己真是蠢  哪門子諧波少了  根本就是腳位錯誤 訊號進到不對的腳位 干斜坡什麼是 自己在那邊胡說八道

楼主:
我試著開刀了,但慘敗收場了。想收其它的耳機,但都是 1.2 米長,不知各位大大都在哪兒買呢~

网友B:
你的使用環境會不會有鐵粉 耳機的磁鐵會吸附 振膜被壓住聲音會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著開刀了,但慘敗收場了。想收其它的耳機,但都是 1.2 米長,不知各位大大都在哪兒買呢~ ...

耳機單體還留著嗎

楼主:
sony 原廠說還在保固內,要我寄回去檢修,回來了我在向大大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使用環境會不會有鐵粉 耳機的磁鐵會吸附 振膜被壓住聲音會變小

我是業務性質工作,到處跑業務,所以沒有鐵粉的問題,且 sony 原廠說我還在保固內,要我送回去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