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常見的電風扇問題 (按鈕 面板 破損)

楼主(2015-05-15):
各位同好先進大家好
夏天又到了,又是該電風扇表現的時候了

早期的電風扇做工優良,要壞很難
但是按鈕的部分就會常常按到破掉 (如圖)

表面按久就會破掉

表面按久就會破掉

如果底下斷掉就更糟了

如果底下斷掉就更糟了

1.比較簡單的方式,可能把微動開關換個高一點的,但是表面就很醜,會直接看到微動開關的頭
2.斷掉的塑膠,用熱溶膠黏一下可行嗎?微動開關就還是換一樣高的。

3.這感覺是很常見的問題,主要還是想請教大家經驗和處理,看看有沒有更好更美的方法?

謝謝大家

网友:
個人過去的作法是在斷掉塑膠的地方背面黏一條類似投影片的軟塑膠片, 正面貼上膠帶.

大大可以搜尋一下站內文章, popcorn大有發過不少類似的維修文可以參考

网友:
1. 高成本 bondic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75-1-1.html

2.  考驗熔接技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A1%91%E8%86%A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9E%8D%E8%86%A0

3.因為斷裂處接觸面積小而且不容易固定
我會找薄塑膠 裁等寬 直接用快乾上下黏合

------------------------------------
上面面板一定要密封
A.面板離地面近 拖地後溼氣重 容易造成按鍵氧化
B.有機會因潑水進入電器內部 造成用電安全疑慮

网友:
收修~常遇到開關是插著牙籤來送修,有些是連開關壓片都斷裂遺失
你的開關壓片用融膠烙鐵輕點兩溝(黏合)即可搞定~
不過這四顆輕觸開關屬同一批號、相同的運作環境,一顆壞,其它三顆壽期將盡請一併更換
這類輕觸開關多為長寬高5*5*4.3或是6*6*5mm,學姐的賣場有一包10顆好像25.-,太久,忘了實際價格

破損的面膜,看你手中的器材選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67&highlight=%E8%B9%BA%E8%B9%BA%E6%9D%BF

楼主:
謝謝大家,已經順利更換微動開關,底下我剪了一塊塑膠墊板黏上去,按起來感覺還不錯
不過上面開關上面破損的面板還沒想到要貼什麼比較恰當

另外我用牙刷沾無臭綠瓶的去漬油擦拭IC板,再用乾布擦掉
但是看起來沒有亮亮的感覺~不曉得大家會用什麼來清洗?

网友:
面板可以用hello kitty貼紙,
擦拭IC板可用酒精,牙刷刷一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