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螢幕 DC插座 正確名稱?

楼主(2015-05-15):
請問痞酷友此DC插座 正確名稱?
不知道台北光華商場有無可買到的管道....因不知道正確名稱,露天也不知搜尋哪一個關鍵字
感謝

實際已破壞的元件

網路找到的精美圖片...不過是對岸的...想在台北找店家買

网友:
是這種嗎?
針座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39310732173

网友A:
這款我有上百個,你的PIN是幾腳? 銷孔?mm
待確認如相符~來回郵信封送你幾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我有上百個,你的PIN是幾腳? 銷孔?mm
待確認如相符~來回郵信封送你幾個~

popcorn大
請問下面的圖片是否與您手上相符呢?
這是三星螢幕外接電源變壓器的DC母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請問下面的圖片是否與您手上相符呢?
這是三星螢幕外接電源變壓器的DC母座

我只有這款三腳PIN,口徑、針座沒測量,內針約0.7~0.8mm
如果你用的到,傳消息索取地址、附回郵信封,這五粒送您試用~

网友:
1.5mm 針座型 DC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