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MPO天廚微波爐RE-P08L會運轉但不會熱

楼主(2015-05-15):
各位前輩大家好,小弟家裡有台使用多年的聲寶天廚微波爐,轉盤會轉,機器上面的燈會亮,但就不會熱沒有微波效果

型號為RE-P08L,上網查了一下類似狀況,並且拆開查看為高壓保險司燒掉斷裂,買了5KV/0.75A的高壓保險絲來更換

更換完畢一開機,恐怖的狀況發生,旁邊的應該是高壓變壓器居然跳火現象,甚至就是直接看到火燒起來了

那我就卡住了,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請問各位前輩該怎麼辦呢?謝謝~

网友A:
變壓器的二次測高壓漏電,建議不要再修了
不然你就要更換該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的二次測高壓漏電,建議不要再修了
不然你就要更換該變壓器

嗨~ 感謝雄爸爸的回覆~

那請問怎麼會這樣呢?? 二次測高壓漏電??
我也就是更換高壓保險斯而已
若是要更換該變壓器會很麻煩且不好找嗎?
謝謝~

网友B:
-2KV,不是開玩笑
有數種原因會造成漏電現象,如果您沒按高壓檢修防護措施
相片、數據提供不全,還是聽雄爸的建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0569574577

拿掉次級,換裝粗線兩三圈,竟然可達2.3V/60A,這招厲害
搜尋後,痞酷內沒前輩分享
雄爸有自製點焊機嗎? 想說,有些高溫電線的維修處可派上用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拿掉次級,換裝粗線兩三圈,竟然可達2.3V/60A,這招厲害
搜尋後,痞酷內沒前輩分享{:14_1477: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b1Q8TYEq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4F0HSLZK_flCAsZuQH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Ab1Q8TYEq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5gzjvuNvk&list=PLk- ...

太厲害了
不僅能點焊、還能將修改的工具熱朔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V,不是開玩笑
有數種原因會造成漏電現象,如果您沒按高壓檢修防護措施
相片、數據提供不全 ...

嗨~ 感謝popcorn大的回覆!!!

小弟是完全新手,且也不是電子本科系,可否告訴我高壓檢修防護措施怎麼做呢??
教我怎麼知道是這顆變壓器壞掉,另外需要提供怎樣的相片及數據呢?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嗨~ 感謝popcorn大的回覆!!!

小弟是完全新手,且也不是電子本科系,可否告訴我高壓檢修防護措施怎麼做呢 ...

那你先簽下生死狀,萬一你上新聞你家人不會跟相關網友與站方求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嗨~ 感謝popcorn大的回覆!!!

小弟是完全新手,且也不是電子本科系,可否告訴我高壓檢修防護措施怎麼做呢 ...

微波爐用到"火大"應該不太值得修理了!!  現在微波爐也不會太貴,況且,磁控管也衰減了,換上變壓器工率還是打折扣,應該不太划得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先簽下生死狀,萬一你上新聞你家人不會跟相關網友與站方求償..

喔喔~  那看來這個可能真的很危險!!!
本以為換換個高壓保險絲即可~
痞酷這邊也有很多文章,有更換後即可使用的成功案例
看來可能是我運氣比較不好囉~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喔~  那看來這個可能真的很危險!!!
本以為換換個高壓保險絲即可~
痞酷這邊也有很多文章,有更換後即可 ...

你把事情想簡單了~~~~以為依樣畫葫蘆就會省一筆

萬一你出意外掛了光喪葬費就可以買幾卡車的微波爐了~

如果你有那個知識、基礎或許你可以學著做,如果你完全不懂

你就是蹲在言王爺門口修這東西,一不小心你就進去了......

光你弄得這東西就有上千伏特高壓電,你可能死狀還可以不會

燒焦,但會死於心房顫動引發心律不整,倒下去的但那當下如

果沒人馬上給你急救你就得七天後才能回家了.......

沒有相關基礎與知識你就無法避開危險~~千萬別亂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事情想簡單了~~~~以為依樣畫葫蘆就會省一筆

萬一你出意外掛了光喪葬費就可以買幾卡車的微波爐了~

恩恩~  綜合各位前輩的建議!!! 且為了我的生命安全
也只好放棄這台微波爐囉~ 感謝a471大的衷心的建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  綜合各位前輩的建議!!! 且為了我的生命安全
也只好放棄這台微波爐囉~ 感謝a471大的衷心的建議! ...

~~~會跟你這麼講是因為我們論壇站長一直沒有開宗明義講這塊

有些沒有嚴重危害的,修不好最多東西搞壞掉而已,有些則需
要一些基礎知識與技術、裝備才能修好,再來就是有潛在風險
的家電用品、設備,如果什麼都不懂亂搞很可能嚴重時危害生
命造成傷殘.......

很多人孤狗到維修資訊後就以為可以輕鬆省下一筆,但忽略了風險~
或者說根本不知道潛在風險.......真怕哪天我們論壇出名是因為有人想
依樣畫葫蘆丟了小命才上頭版新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跟你這麼講是因為我們論壇站長一直沒有開宗明義講這塊

有些沒有嚴重危害的,修不好最多東西搞壞掉 ...

哈哈~  其實a471大這麼告誡有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我後來深思熟慮的想想
對於我們這樣的新手,必須要有一些基本的認知,好比高壓電,這種高危險的東西就不要碰
縱使對修理電器有興趣,但非專業還是不要碰比較好,除非有人在旁邊帶著做
那我想一些比較低危險性的電器,總該可以嘗試看看吧!! 好比一般的電鍋,熱水瓶等
屆時還請各位前輩相助囉!感謝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  其實a471大這麼告誡有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我後來深思熟慮的想想
對於我們這樣的新手,必須要有一 ...

個人認為 是沒有保持安全車距    不對是間距

跳火 應該是連續的對吧   而且是不是會往上到某個點之後又再下面再一次
再多拍點圖片上來   還有量一下阻抗   測量時記得先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認為 是沒有保持安全車距    不對是間距

跳火 應該是連續的對吧   而且是不是會往上到某個點之後又 ...

恩恩~  我是開機時有保持適當距離!!!
跳火是連續的沒錯,而且都是在同一個點
那請問專炸元件大,測量時先放電 及  阻抗怎麼量啊??
謝謝~

网友:
之前我家也有台聲寶微波爐(好像是賣2000有找),才用約2年,也是會轉,有燈,但不會熱。
送回原廠服務站修理,好像換了磁控管?(400元)
但回家用2次,又壞掉不會熱了! 又再送回原廠服務站修理...
服務站仔細檢查了一下,說是內殼烤漆剝落,無法隔絕微波才造成故障。
就說沒法修理了,退還我400元的維修費。

我又再買一台2000有找的微波爐。

网友:
非專業人士高壓、高功率的東西不要去碰,我是連110V的都盡量少碰,發生意外根本得不償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太厲害了
不僅能點焊、還能將修改的工具熱朔型

牛上星期也才在看這個東東的說...
但, 心臟真的不夠大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牛上星期也才在看這個東東的說...
但, 心臟真的不夠大顆....

二次側-低壓高流,怎會有危險
只需注意不要被燙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太厲害了
不僅能點焊、還能將修改的工具熱朔型

三太子 您的微波爐改裝電焊機呢?
看影片老外改得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太子 您的微波爐改裝電焊機呢?
看影片老外改得真好!

慢慢來! 收集材料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二次側-低壓高流,怎會有危險
只需注意不要被燙傷~

聽操作時的聲音... 嗡嗡響呀~~
一台成品點焊機也才$3K左右...
不知道要不要這麼拚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二次側-低壓高流,怎會有危險
只需注意不要被燙傷~

有暸解他小心他,就不危險,不暸解不小心當然就危險

3太子也搞1台來玩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聽操作時的聲音... 嗡嗡響呀~~
一台成品點焊機也才$3K左右...
不知道要不要這麼拚呀... ...

如閒時,想廢物利用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暸解他小心他,就不危險,不暸解不小心當然就危險

3太子也搞1台來玩吧

OK~ 我另外發帖求助,請您指導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閒時,想廢物利用說~

務必殺一顆發帖分享...
有些金屬料鍚焊不住! 點焊也許是個能考慮的解法的!

网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6373#lastpost
可以參考一下喔,我靠它修好了我自己的國際牌微波爐,只是還沒空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