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力桶如何更換?

楼主(2015-05-16):
第一次diy換壓力桶,不知如何更換?有大大可以說明一下嗎?謝謝

网友:
關水,壓力桶上管轉開把起,換上新壓力桶管插下轉緊即可,開水

网友:
壓力桶出水太小的話,不用換,可以打氣就好,用一般打氣機慢慢打,把水打完久可以繼續使用了,記得先關逆滲透的電源。

网友A:
請教樓主要更換壓力桶的原因是?

不出水還是有其它原因日其實壓力桶不容易出問題旳,很有可能是胎壓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樓主要更換壓力桶的原因是?

不出水還是有其它原因日其實壓力桶不容易出問題旳,很有可能是胎壓的問題 ...

請教cremaker 大;壓力桶裡面不是會髒嗎?多久要換

网友B:
壓力桶裡面的水都是RO膜過濾後的水,為何會髒 ?
自來水的幹管,埋在地底下幾十年都沒在更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壓力桶裡面的水都是RO膜過濾後的水,為何會髒 ?
自來水的幹管,埋在地底下幾十年都沒在更換了 ...

雄大;是有聽賣家說2年要換,主要是內部的橡皮囊

网友:
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4152-1-1.html

25#
壓力桶水放完後,建議在 6P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