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CX3700印表機 燈號全閃 墨車一直往右側跑

楼主(2015-05-16):
跟各位前輩 請教

家中有一台CX3700印表機 有改小連供

這幾天按照往例開電源讓他跑一下 出了狀況

啟動完成後 有時候馬達會帶動墨車會一直往右側跑  要強關電源

網路搜尋一下 好像是光柵線有問題 如下圖箭頭處

拆機後 發現光柵線有些部分有髒汙 用衛生紙去擦拭後

原本該是黑黑的 變成透明.....

裝回開電源啟動完成多出 燈號全閃 有時候墨車還是往右側跑一直跑

這種情況是不是光柵線所導致? 光柵線有哪位前輩知道哪裡可取得嗎?

網拍上 有找到便宜故障機 但只限面交

謝謝n_109|

网友:
FYI

page 32

Fatal error (Mechanism)

楼主:
您好 謝謝您提供

有去看了 但不太懂.....

可以在指點一下方向嗎?

謝謝n_106|

网友A:
建議您
1.拆墨車
2.焊點全補焊

网友B:
光學定位尺上的刻度很脆弱,不可大力擦拭更不可用溶劑擦
但就算定位尺一小部分的刻度不見也不至於會出現錯誤
拔掉電源線,手動把墨車推到最右邊再開機看看
如果狀況依舊,勸你還是買新的吧
CX3700已經很老了,白色的上壓紙輪非常會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您
1.拆墨車
2.焊點全補焊

謝謝 建議 我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學定位尺上的刻度很脆弱,不可大力擦拭更不可用溶劑擦
但就算定位尺一小部分的刻度不見也不至於會出現錯 ...

最左邊 有一段不見約1公分.......

其他還有幾個點

上壓紙輪 斷2個 但我把它黏回去 也用好幾年了

會想修 是手邊還有墨水 也不常用 如果可以修好 就加減用

謝謝您提供意見!!!

网友:
1.光學定位尺擦成透明-->整條報廢需更換

PS:這東西就算髒到不行,我還真的很少遇到問題是發生在這邊
    通常會髒多是沾到廢墨,但是仍是屬於透明狀態因此不會有影響

2.齒輪也壞,因你很少用,所以黏回去能使用量少尚可撐得住,如果連續使用很快就GG

3.又改機成連續供墨,基本上改連供就無法送修且就算是其他維修店家也會拒修

基於以上三點,我個人是建議"換機"比較划算~~~如你很堅持你庫存的墨水,那就買台二手機吧!

另外標題也最好加上        ~"廠牌 EPSON"~光是CX3700這樣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