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聽電子擴大機

楼主(2015-05-16):
想請問各位大大:
視聽電子擴大機
的電源電路.音質電路.後級電路的板子
要如何弄成擴大機

网友:
電源電路 負責供電 建議用線性穩壓
音質電路 電路相當於信號放大處理 可以說是前級
後級電路 就是所謂的功率放大器    將小信號 放大成 大信號    就可以推音響了
小信號大概只能推耳機

套件的話  只要考慮如何接對線就好
接好了正常運作了 記得思考它是如何運作  好好善用網路資源搜尋原理  與多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