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排風扇的減速方法

楼主(2015-05-16):
我的住家樓上有一間小廚房,但是因為沒有在用,就變成我的小工作室,如果要焊點小東西就不用一定得到我的工作室去,這間小工作室的門對角有個窗戶,因為用的時間不多,裝冷氣也很浪費,所以我就裝了一台排風扇。

說到"裝"就很漏氣,我根本沒有裝,因為地形得天獨厚,我只需要把它卡著就行了。
排風扇的左邊剛好塞進窗戶外框︰

排風扇的左邊就把窗戶拉到剛好卡住排風扇外框。

排風扇的底部剛好塞在窗戶外框內。

排風扇有個開關可控制正反轉,可以需要看是要當"排"或"吹"。

排風扇完全不用固定就非常牢靠,不想用時就把左邊窗戶拉開一些,就可以把排風扇拿走,雖然非常方便,但是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
那就是轉速太快,聲音大就算了,用在排風也沒關係,如果是在吸風的狀態下,因為吸力很大,雖然有紗窗隔著,但是外面小蚊蟲還是會一起吸進來,再來就是窒內比較輕的東西一不注意就被吹走,所以很早就想把它減速。
這種感應馬達要減速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應該是TRIAC,但是如果你用過這種方式控制馬達轉速,我想不合用的機率很大,因為用TRIAC 的方式是截斷相位,如果你用示波器去看,其實它已經破壞正弦波了,如果是電阻性負載還好,但是馬達是電感性負載,破壞正弦波就等於破壞磁場,以我這台排風扇的例子來說,雖然速度可以降下來,但是馬達反而很燙,而且馬達會發出一個"嗯"的低頻聲,我聽了十分鐘就快奪門而出。
交流感應馬達要怎麼調速?這可不比直流馬達方便了,其實交流馬達要調速應是使用變頻器,但是一般家庭是單相三線式供電,變頻器我只看過單相入三相出,我還沒看過有單相入單相出的變頻器,就算有也不可能為了這個幾百元的排風扇去買好幾千元的變頻器對吧!

我想到了我有一個好東西,哈哈!它就是自耦變壓器,這個變壓器的別名很多,它的特色是可以調整電壓。

上面的大旋鈕就是在調整電壓的。

這個自耦變壓器提供110V 跟220V 的輸入端子,我是使用110V ,所以紅色跟黑色的夾子是夾在110V 位置。

110V 端子下方就是220V 的輸入端子。

輸出就接黃色跟白色夾子這裡。

我發現轉50~60V排風扇的風量就很足夠了,而且馬達不會發熱,那個惱人的"嗯"聲音不見了........。
為什麼?因為自耦變壓器調整電壓的方法跟TRIAC 並不相同,自耦變壓器並不是用截斷相位的方式,它調整電壓後還是標準的正弦波。
那為什麼大家不用這個自耦變壓器來調速就好了,當然是跟錢有關係啦!常跑回收場的會員有看到自耦變壓器也可以買一個回來玩一玩。
現在這個排風扇正徐徐的吹著,馬達也沒啥溫度......,對啦!我就是要這種FU啦!

网友:
W大出手又上寶貴的一課,而且這排風扇真的很吵。

楼主:
很多年前我也曾跟大家聊到交流馬達轉速的問題,不過大家可能都忘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88-1-1.html

對了!我可不是一直要用這個自耦變壓器伺候那台排風扇喔!既然我知道給排風扇60V 就是我要的轉速,那我就找一個60V 左右的變壓器來接就好了。
嗯!60V 可能不好找,找個30V-0-30V的應該比較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年前我也曾跟大家聊到交流馬達轉速的問題,不過大家可能都忘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88- ...

多抽頭變壓器也可   如果知道60V時的自偶變壓器的電感量 也可自繞大電感

网友B:
公司以前在修自動轉盤時拆開控制箱1看,都是用下面這種自藕變壓器在做無斷轉速控制,
大概2.5-3A 老大這顆應該有5A吧
圖片轉貼自網路

网友C:
太傷本了,用12u的電容就好了,風力剩一半,又沒怪聲音,大小u值還可以在調整。

网友D:
W大 自藕 太大材小用,也太笨重了...

你太忙了 沒時間....

去年的 2014-5-2 電扇21段降速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51102-1-1.html

今年的 2015-3-25 電風扇裝設微風檔經驗分享
http://bbs.pigoo.com/thread-5587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抽頭變壓器也可   如果知道60V時的自偶變壓器的電感量 也可自繞大電感

降速的方法當然很多種,你的方法當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以前在修自動轉盤時拆開控制箱1看,都是用下面這種自藕變壓器在做無斷轉速控制,
大概2.5-3A 老大這顆應 ...

其實正規還是要用變頻器或減速機來做才對,用降壓的方式只能用在不需太大扭力的場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傷本了,用12u的電容就好了,風力剩一半,又沒怪聲音,大小u值還可以在調整。

自耦變壓器是我原本就有的東西,只是拿來測試用一下而已,不會傷本啦!
改電容的方式也可以降速,不過我是不會使用就是。

网友E:
老大家總是有些奇奇怪怪的東西說~~~

楼主:
引用 网友D:
W大 自藕 太大材小用,也太笨重了...

你太忙了 沒時間....

3樓我不是說了嗎?我可不是一直要用這個自耦變壓器伺候那台排風扇,我只是要知道要多少電壓才是我所需要的風量而已,我還是會找個固定的變壓器來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家總是有些奇奇怪怪的東西說~~~

這種產品也很好用喔!
例如你家有台從日本帶回來的機器是用100V,那它就派上用場了,當然你可以另外買一個110v轉100v也行啦!

我以前的公司有一家廠在山上,由於佔地很大,比較後面的地方電壓都嚴重不足,最後採用了最"經濟"的方式,就是故意把電壓昇高,這種自耦變壓器不只是可以把電壓降低喔!它也是以把電壓昇高,例如我輸入是110V,但是輸出我可以設定比110V更高(例如130V)。

又例如你在DIY或維修東西一次就送110V可能會不太保險時,你也可以用自耦變壓器調低電壓去試......,其實應用也蠻多的,看你怎麼應用。

网友F:
如果使用這種....風扇調速器....會不會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使用這種....風扇調速器....會不會比較方便???

也是可以啊!
我就是手頭上有什麼就拿什麼來用,以消化那些舊品為主。

网友:
抽風機~~~小時候我家有台,感覺比電扇實用~~我家那個用道葉片老化壞掉才丟掉..

可以按照需要抽風或者排風,晚上戶外氣溫低可以抽外面冷空氣進來,白天抽熱氣出去~~

要是室內有人抽菸還能排風換氣.......

网友G:
請問有電子電路像自耦變壓器的功能嗎?不是用tria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有電子電路像自耦變壓器的功能嗎?不是用triac的。

當然有!交流電源供應器就是了。

网友:
不花錢 DIY 代表作,而且是閒置物品再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有!交流電源供應器就是了。

如果買個風扇是220v,接110v呢?
會不會等於你買110v接50-60v的效果?

网友:
家裡也有幾個抽風扇,但苦於聲音過大
有時只是睡前人不在房間時開一下,實在是效果有限
看了此串文…應該最簡便的就是買電容來改了…
請問電容是替換掉原本的?還是在110v入線處先接上,再將風扇110v入線接在電容上?
謝謝。

网友:
廢物利用,真好。
電容改變是利用什麼原理?
風扇調速器如何接法?

网友:
wish 根本就是被這種風扇的"吹"&"吸"功能給吸引了

网友:
一般人的家裡應該不會有自耦變壓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