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ERAN HD-32D16液晶電視有聲無影,邏輯板保險絲之規格?

楼主(2015-05-16):
最近檢修一台HERAN HD-32D16液晶電視,其故障情形為有聲無影,目前檢測POWER
板電壓皆正常

▼名牌

▼電源板

▼主板

▼邏輯板

於檢修其邏輯板後發現上面一顆保險絲已不導通,但因其實在太小,利用放大鏡也無法
看其上之文字是多少安培的,請問先進們是否知道此邏輯板上保險絲的規格是要更換裝
多少安培的?

▼邏輯板上的保險絲

補充內容 (2015-5-22 09:36 PM):
今更換一顆F201(2A)保險絲後,開機測試一切正常,已完修!!

网友:
5V裝3A  12V裝2A

网友A:
有背光嗎?看起來好像是和保險就可以...不過這一台主板問題很大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等假日有空去買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嗎?看起來好像是和保險就可以...不過這一台主板問題很大

此台是有背光,但無影像,等我更換完保險絲後再來試看看主板是否還有問題.

网友:
最後成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