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7AV 600G 有聲音無影像

楼主(2015-05-17):
toshiba 37AV 600G 有聲音沒有影像
測量  電源板的輸出電壓都不足  24 V 及12 V 都差 1V的電壓
請問要如處理啊   謝謝

网友A:
有背光嗎?有閃一下嗎?要觀察入微才能對症下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嗎?有閃一下嗎?要觀察入微才能對症下藥

本來有背光 他會一直閃爍 到點起來  後來就都不會閃了都一直是黑的
會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來有背光 他會一直閃爍 到點起來  後來就都不會閃了都一直是黑的
會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謝謝 ...

高壓有問題你應該能看出有顯示畫面~~用LED手電筒照看看有無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有問題你應該能看出有顯示畫面~~用LED手電筒照看看有無顯示

要怎麼用手電筒看  啊? 可以教一下嗎?

网友C:
照一下,看有沒有影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一下,看有沒有影像

是斜斜的照還是直接照螢幕?

网友:
這二顆有可能

這二顆有可能

网友:
已經有大大馬上點出問題之所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斜斜的照還是直接照螢幕?

你自己試試看~~看能不能看到影像,讓他顯示比較亮、白的畫面~~~

楼主:
感謝  amoretto
他說的兩顆 電晶體換過就好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非常感謝

楼主:
可以解釋一下嗎?  非常感謝  太愚笨了想不通

网友:
感謝大大的指示與分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