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代用問題請教

楼主(2015-05-17):
本來32吋電源WOD180243,12V(3A),24V(6A),是12V待機的。

如果用這塊電源DPS-1691AP,24V(4.1A),12V(1.6A),可代用嗎?

网友:
代用都是以規格相同或更高規格才能代用。

网友:
輸出電流(瓦數)不夠~~

网友:
規格明顯不符..怎可代用?

网友:
不能代用

网友:
此外輸出電流, 必須知道如何進行ON激活CPU的,如果採取與GND或接收電壓DC。

网友:
不可代用 請三思

网友:
電流:安培"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