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除濕機(u1) DW-R18CXT

楼主(2015-05-17):
聲寶除濕機出現(u1) DW-R18CXT
開機風扇正常
3分裝會壓縮機啟動
3秒鐘跳掉...出現故障碼u1

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
除濕機是將風先經蒸發器除濕再經冷凝器加熱以降低相對濕度有可能發生散熱不良,濾網有清洗過嗎?

网友:
請您先把他拆了,或許可以發現原因

网友:
U1 表示這台機器要跟你要錢錢了,要你送回原購用商或送回SHARP維修,但如果已經過保固了
不仿可以先拆開看看,說不定問題一拆而解也有可能。

楼主:
有拆開過..內部的葉片組很髒..正準備找時間清洗
需要專用的冷氣清潔劑嗎?
家用 穩潔 白博士 浴室清潔劑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拆開過..內部的葉片組很髒..正準備找時間清洗
需要專用的冷氣清潔劑嗎?
家用 穩潔 白博士 浴室清潔劑

可以用...專用的冷氣清潔劑...不過價格不便宜!!!...

穩潔...效果不好...

白博士...中性的...我都用這種!!!...

浴室清潔劑 ....最好不要(強酸或強鹼)....

网友(2015-06-24):
雖然已經過時了
如果是我大概會用  強鹼吧
浸泡一下  用高壓洗車機  沖一下  就乾淨了
風鼓有些地方 真的不怎好清洗到
洗車機   能洗到那邊  以前是用小牙刷慢慢刷   現在有這麼方便的東西 就用這個了!
壓力請酌量  過高可能會沖斷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