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C3703 有聲無影

楼主(2015-05-17):
VITO C3703有聲無影(拔插頭重插開機也是一樣 有時開機1小時半才會有畫面)
且我也換掉電源板上的 CS303 CS304 這2顆電容了,還是一樣有聲無影
目前狀況待機紅燈 開機綠燈 正常沒問題 唯開機有聲無影

補充內容 (2015-5-17 05:09 PM):
無背光,但開一小時後有時會出現背光畫面就自然出現了

网友A:
先釐清開機後背光有沒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釐清開機後背光有沒有亮

目前沒背光 有聲無影 POWER板到高壓板的24V 測試點在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沒背光 有聲無影 POWER板到高壓板的24V 測試點在那呢?

高壓板靠近白色保險絲PIN-1~5 +24VDC需到位
且BLON腳位需有3V或5V才能開啟高壓板(此腳VITO有時標示為IC- INVERTER CONTRO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靠近白色保險絲PIN-1~5 +24VDC需到位
且**** 本內容被作者隱藏 ****

他這型改版改一改比較好~~一勞永逸  原版修復很常在出問題

网友:
來看看是什麼毛病

网友:
感謝三太子分享

网友:
跟我修過的這組高壓板還真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50741-1-1.html
說時在的修好後主人用一陣子又出現高壓板的其他問題
買板不便宜喔

補充一點
先檢查P5504EVG
是不是壞掉了
映像中有4顆~它是MOS管
8腳貼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這型改版改一改比較好~~一勞永逸  原版修復很常在出問題

確實
我就是一個例子
不過好像也不怎樣好改說

网友:
敗師一下下 ^^

楼主:
以下是我測量的電壓值

网友:
看看是什麼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測量的電壓值

你的板子修過了(直接跳過MOS管)
如果拔掉插PIN在量還是這個數值的話
應該是電源板的問題了
映像中有4個插PIN~請先都拔掉量量看~
正常6.7那邊是24V

网友:
感謝三太子

楼主:
剛剛我也將 左右2邊 上下的四組高壓板接PIN都拔掉了
開機測量P5504EVG 兩端都是0.8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我也將 左右2邊 上下的四組高壓板接PIN都拔掉了
開機測量P5504EVG 兩端都是0.89V ...

把排線拔開後直接量電源板上對應24V的地方, 看電壓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我也將 左右2邊 上下的四組高壓板接PIN都拔掉了
開機測量P5504EVG 兩端都是0.89V ...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回我
如果是你要點回覆我才會知道
你是在跟我說話,且我這邊也會顯示有人回覆的訊息
..............................................................................
(剛剛我也將 左右2邊 上下的四組高壓板接PIN都拔掉了)
是要量電源板那邊,都拔掉了高壓這邊當然沒有電壓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回我
如果是你要點回覆我才會知道
你是在跟我說話,且我這邊也會顯示有人回覆的訊息

四組PIN拔除後  測量是PIN1~PIN5皆9.8V 確實沒有24V

网友:
怎麼了~~怎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排線拔開後直接量電源板上對應24V的地方, 看電壓是多少?

已測得電壓 對應24V之處 PIN1~PIN5 沒有24V 只有9.8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四組PIN拔除後  測量是PIN1~PIN5皆9.8V 確實沒有24V

請往電源板那邊查修吧~
不然就跟學姐那邊買一片
映像中不貴~
等等我找一下
.........................................
好像下架了
要不要自己問一下學姐或老大

不然我這邊是有一片啦

网友:
應該是電源板壞了
映像中學姐有賣這一塊
不過剛剛去賣場看
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往電源板那邊查修吧~
不就跟學姐那邊買一片
映像中不貴~

沒24V 電源板該如何檢修呢?
會是電容老化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24V 電源板該如何檢修呢?
會是電容老化嗎?

延者線路往上查看經過那些零件
如果是我我會先查快速二極體
你先沿者正級往上查
看是不是有經過1顆3級管
他的圖示是2個箭頭往中間指

网友:
老大有一批看要不要問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2707-1-1.html
不然就電容先換
不過看起來頭好壯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者線路往上查看經過那些零件
如果是我我會先查快速二極體
你先沿者正級往上查

不是很懂 所以我有POWER背面及正面圖
約在何處 如何測量

网友:
  三太子神啊  I  FOR U

网友:
要學點功夫請指導

网友:
三太子要發威

网友E:
三太子要來出明牌了,快搬椅子來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 所以我有POWER背面及正面圖
約在何處 如何測量

量一下這2顆看是不是雙向導通了

可能要拆下來量才會準確

网友:
來看看是什麼問題.................

网友:
5vs並連一顆 1K歐姆電阻到POWER/ON 然後量測400V有沒有38X-39X  如沒有查400迴路

如有400V就往24V震盪迴路查 就這樣   大概講得很清楚了  在來靠自己  可以上來發問  但要給數據

不要隔空抓藥

楼主:
我將紅框去電容換過(55元)
開機就正常 但還是幾分鐘後會變有聲無影
乾脆全板都再補焊 目前都正常
要是真的不行應該是要買POWER板了

网友:
三太子報明牌了

网友:
三太子協助必有神跡

网友:
來偷學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這2顆看是不是雙向導通了

看不到5天  這次換自動關機了 拔插頭靜待3~5分鐘有時又可成功開機!!
不知道問題是在那?

网友:
看三太子表演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不到5天  這次換自動關機了 拔插頭靜待3~5分鐘有時又可成功開機!!
不知道問題是在那? ...

那就待機那邊的電容也都換一換吧
會自動關機有時不一定是電源板的問題

网友:
學起來.下次遇到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待機那邊的電容也都換一換吧
會自動關機有時不一定是電源板的問題

待機區電容在那呢?
今天早上開機又馬上自動關機了
拔插頭試了次都一樣

之前是是有聲無影沒背光 修好看5天
現在變成是開機馬上自動關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待機區電容在那呢?
今天早上開機又馬上自動關機了
拔插頭試了次都一樣

你可能要送修了吧
因為隔空無法細說抓藥

這樣說好了東西在你手上我也只用猜的
還有這台我修過,用好一樣使用一陣子
其他地方又出現問題,功力不夠最後也是放棄了

最後待機那邊電容通常是10V耐壓

网友:
來~來~來~
趕快來觀摩三太子發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要送修了吧
因為隔空無法細說抓藥

目前拆開背蓋 拔掉所有的接PIN 又插上去 結果開機又不會馬上自動關機了
待機10V電容好像都沒有

网友E:
跟我之前的情形一樣,不過後來我的有找問題點,是出在12V插線PIN座沒密合,所以後來搞定後就看了一兩年都沒再出現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要來出明牌了,快搬椅子來看

爬文看過你曾修過這台
沒背光修好後現在變成換 開機後馬上自動關機
得全拔掉所有插PIN才能在恢復
12V是主板 到 邏輯板的 這組排線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拆開背蓋 拔掉所有的接PIN 又插上去 結果開機又不會馬上自動關機了
待機10V電容好像都沒有

什麼PIN全部拔掉
如果全部拔掉是連開都開不了機吧

你說的是高壓部份的排插全部拆嗎??(就開的了機)???
如果是就是高壓的問題了
輸出到高壓線圈8腳貼片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麼PIN全部拔掉
如果全部拔掉是連開都開不了機吧

就是目前 將所有的電源板到主板的PIN線(排線)拔掉 在馬上又重新插回去
送電開機 就正常了不會馬上自動關機 (前機天修好正常收看 但到昨天 就開機後又馬上自動關機)
現在就是只有這問題 只是裝回去看沒幾天又會出現開機後馬上自動會關機的狀況

所以目前是拆機狀態自檢中 看能否根除  若還是修不好就沒辦法囉!! 謝謝個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目前 將所有的電源板到主板的PIN線(排線)拔掉 在馬上又重新插回去
送電開機 就正常了不會馬上自動關 ...

喔原本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之前的情形一樣,不過後來我的有找問題點,是出在12V插線PIN座沒密合,所以後來搞定後就看了一兩年都沒 ...

我只有拆開 重新拔pin再插回去送電開機就不會再自動關機了~真怪
現在只能看多久算多久了,要是再掛掉 我也不修了 因為拆裝不下10次
若再不行,直接殺肉或回收場了...!!

楼主:
目前正常收看,這次看能撐上幾天,若不行在回來跟大家報告
這台電視真是磨人性

補充內容 (2015-5-30 01:45 PM):
剛好使用一周了 都沒有在發生問題了

補充內容 (2015-7-7 09:17 PM):
已經1個半月了  正常收看中~

网友:
我猜是電源板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正常收看,這次看能撐上幾天,若不行在回來跟大家報告
這台電視真是磨人性

我之前電視壞掉也是跟你一樣電源板壞了,待機5v掛了後來把全機電容全換好了一陣子,跟你的狀況類似,之後看到某篇大大教的,原來東西焊完後還要把板子洗乾淨,如果版大焊完板子沒清理是有可能造成出問題的原因,如果板子焊點沒清理,建議版大可以去中油加油站買瓶環保去漬油(45元),再弄支小毛刷(勿用牙刷,塑膠類會溶化)沾點環保去漬油把焊過的板子清理乾淨或許就能解決問題

网友:
雖還沒遇過這問題,多一點經驗也不錯

网友(2015-06-17):
路过学习一下老师的杰作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5-07-20):
蟹蟹大大的分享

网友:
三太子出明牌來看看唷

网友:
看來樓主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网友:
三太子的功夫學起來

网友:
來看看三太子大出招

网友:
參考維修

网友:
多看多學習是最好的經驗,完修就是最好的結果,學得一次好的經驗值.真棒

网友:
請求大師開釋~~~~

网友:
看三太子指示24v在那裏!

网友:
電源板故障喔

网友:
來見習一下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

网友:
剛好遇到類似問題~過來參考下~!

网友:
多看多學習是最好的經驗

网友(2015-08-25):
學習中,看看別人如何修

网友:
拜讀三太子大作!增長見聞!

网友:
來看看換了些甚麼零件!!!

网友:
最近也遇到幾台有聲無影...結果都不是之前的高壓與邏輯...
竟然全都出在主機板....來看看這台問題出在那裡...感謝分享...

网友(2015-10-18):
看一下增加功力!看一下增加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