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十銓DDR3-1600那顆電容規格誰知?
關閉

楼主(2015-05-17):
上圖是十銓Elite DDR3-1600雙面顆粒模組4GB
不知道甚麼時候掉了顆貼片電容(應該是貼片電容)
只是越新的記憶體模組上面用的電容電阻甚至是記憶體芯片都越來越小
請問哪位知道如第二圖上缺的那顆電容的規格是多大
長寬是0402麼還是更小的 電壓是多少 電容值是多少 誤差是多少% 功用是甚麼

网友:
之前有討論過相關主題,你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highlight=ddr

网友:
那邊應該是信號用的  串連的

容值  量旁邊就好     拆下來量

楼主:
2樓的連結先前看過了,會再問的原因是因為DDR3-1600模組上的電容元件(和種種元件)比起DDR和DDR2模組上的明顯要來得小!不容易從其他廢品零組件上找得到,也很容易在拆焊或組焊時搞丟元件或發生其他失誤!想說盡量不要去動到另一顆貼片電容!

所以想問看有沒有人知道那顆元件的規格,能不能買得到?
或者送修十銓,十銓會不會修?
(好像十銓比較可能會收修,不過還是得問十銓才能確定!所以才會問那顆貼片電容的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2樓的連結先前看過了,會再問的原因是因為DDR3-1600模組上的電容元件(和種種元件)比起DDR和DDR2模組上的明 ...

一般維修的   不會接這種的   會直接推掉
因為
要先觀察元件在電路板上的用處 用途
再來理解運作元件原理
之後在來拆解元件
再來驗證元件
接著尋找元件
再來焊上元件
最後再來測試 運作
之後再來個記憶體滿載測試

這時間都不知道可以收修多少片爆電容的板子了n_001|

网友:
請看第九頁,很有可能是0.1uf

408.37 KB, 下載次數: 89

楼主:
二樓介紹連結那一帖中10樓的a0930684882所講的哪家公司會收哪種返修品一事,有點框誇張,不符事實!

不管是終生還是終身保固,也不管是哪家廠商,基本上都得顧慮本身的利潤,東西賣出去,都是一個樣的,說到要維修,也都是一個樣的!打著保固的銷售賣點,實質上能不修就不修,理由、規則都是他們講了算,唯一結果就是讓你不得不再買新品!

十銓也不收這種掉元件的返修品!

維修費時費工利潤少,賣新品省時省力利潤高!

不過有點不了解!利潤少就不賺了,不曉得這是甚麼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樓介紹連結那一帖中10樓的a0930684882所講的哪家公司會收哪種返修品一事,有點框誇張,不符事實!

不管 ...

我猜應該是:花費工時與費用不成比例,只好說人損退修。

楼主:
好吧!請問誰有測過或是哪位知道如1樓第二圖上缺的那顆電容的規格是多大?長寬是0402麼還是更小的?

電壓是多少?電容值是多少?誤差是多少%?功用是甚麼?

楼主:
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找到該貼片電容是多少電壓的規格!
那種大小的貼片電容可找到最小的額定電壓最小似乎是6.3V,可是光憑DDR3工作電壓是在1.5V上下,也無法很肯定該貼片電容採用的是6.3V!

大小規格猜測很可能就是0402
1 inch = 1000 mils = 25.4mm
0402 = 40mils寬 20mils  = 換算公制就是 1.0mm*0.5mm
0402 = 1005 = : L1.0 * W0.5 * T0.5 (mm) = 1.00±0.05 0.50±0.05 0.50±0.05

高雄狼大在別的地方也有相關帖,不過也是一樣沒有講到比較確切的規格!
http://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759981

雖然該貼片電容所在位置和其他帖子所述的位置不完全相同,但似乎仍可依據目前看得到的幾篇資料,不是很確定的推測其電容值或許可用0.1uF!所以電容值也是無法確切的認定就是0.1uF!

以為像DDR3這種低工作電壓的零件,其模組上採用的元件規格可能需要和出廠時的電子元件規格極相近,而不是用"準"的!所以會爐爐的問下去到底電壓值、電容值、大小規格都各是多少!

楼主:
0.1uF 10% 16V X7R 0402LF

楼主:
22uF 20% 6.3V X5R 0805LF

楼主:
有些有用
2.2uF 10% 6.3V X5R 0603LF

网友:
小弟服務的公司是威健快服中心
你這條還是可以送修,威健一樣會收件,只是會跟你說有掉件要送回原廠判定
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跟你肯定原廠會處理不收費
十詮的記憶體我收過的件比你還慘的很多,幾乎都修放心

网友:
小弟我從DRAM的repair出來的,這要修也不是很困難二分鐘搞定

要知道它的值,通常要有BOM表的話,會比較準,不然的話,就直接拆修相同規格的PCB板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它們都想同的值

楼主:
有用的電阻、控制芯片和記憶體芯片規格沒人講!

誰賣這些元件以及這些元件的行情怎樣也沒人提!

焊這種小元件的技巧也要自己摸索!

沒用不對題的廢話閒話就少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的電阻、控制芯片和記憶體芯片規格沒人講!

誰賣這些元件以及這些元件的行情怎樣也沒人提!

疑?不是要別人幫你嗎?
東西在你手上,要別人協助解決你的問題,怎麼說文不對題就廢話少講!?

有問題上論壇來向別人求助本應禮貌和感謝,不管是不是你要的答案,也不能指責回文者是廢話閒話!

你有求於別人,但是你的禮貌不要掉了!記得要撿回來,否則你會失去很多的!

那我現在就立即告訴你,你已經違反版規了,你會立即失去發言權!

這裏已經明確地提醒了,可能你沒看見,不管你喜不喜歡,來到痞酷論壇看一下總是比較好的。

共同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版主的小小要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76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樓介紹連結那一帖中10樓的a0930684882所講的哪家公司會收哪種返修品一事,有點框誇張,不符事實!

不管 ...

要不這樣
你把你這條記憶體原封不動送來我們公司
你想多挖掉兩三顆貼片也沒關係
如被退休我賠你一條同規格新的
如果可以你同樣貼我一條新的如何?
有些事情不用想的你的道理才是真理
你不懂不了解的事情可多的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都没标容量耐压,贴片电阻就大多有标阻值,想知道贴片电容的准确容量除非能找到电路图,或除非有相同电路板拆相同元件用电容表测量,在无法找到电路图及相同电路板的情况下只能估计,贴片小电容一般用于滤波退耦或信号交联(隔直通交信号耦合),贴片电容一般用于低压电路,耐压一般是16V以下,就算有电路图一般也不会每个都标耐压,贴片电容体积小,两头一样,无法识别正负极,故贴片电容大多是无极性电容,至少我没见过有极性的大容量长方体贴片电容,所以贴片无极性电容的容量大都在1μF以下,从个头大小粗略判断,大个头的容量较大用于滤波退耦,小个头的容量较小用信号交联或频率电路,如频率较正分频电路等。我们搞维修的面对千家万户不同的电器,不比厂家特约维修有厂家提供维修资料及配件,在无电路图的情况下只能模糊维修,我们也很难买到与厂家同规格的贴片电容,对于无极性贴片可用便于寻找的瓷介电容来代替,一般的老式电路板能找到拆瓷介电容来用。一般电路用于滤波退耦、信号交联的电容容量大点小点都能正常工作,用于频率电路的电容就应尽量准确,比如已知一个5V电路中的16V1000μF的滤波电解电容坏了,你不一定能找到同规格,你用10V~25V耐压都可以,容量用2200μF也能修好,甚至用470μF也能正常工作,再比如,一个用于信号交联的22μF小电解电容坏了,你用47μF更换也行,甚至用10μF也能正常工作,老式显像管彩电里的视放电源滤波电路,不同厂家牌号型号设计容量从250V1μF~470μF不等,都能正常,一般维修能找到同标称值就不错了,标称误差可以忽略,比如一个1Ω电阻坏了,你找个1.2Ω代用,别看误差只有0.2Ω,误差率可是+20%。
既然无电路图无相同电路板无法得知该电容容量、误差、耐压,那就模糊维修,误差可忽略,就算知道该电容容量,你也不一定找得到同容量的,如用其他容量电容代换,谈误差还有什么意义?至于耐压也不用介意,同规格贴片电容难找,且一般都用在低压电路,如用瓷介电容代换,一般低压瓷介电容耐压是50V,故耐压不用考虑,主要判断该贴片电容的用途类型,先看个头大小,假设电路板上的贴片电容的耐压都一样,个头大的容量大可能是滤波退耦用途,个头小的容量小可能是信号交联等其他用途,再从贴片电容两端所接线路判断,如果该电容有一端接地,那么可能是滤波退耦,两端都不接地的可能是信号耦合等其他用途,如判断是滤波退耦电容,就找102~104(1000P~100000P,0.001μF~0.1μF)瓷介电容试试,其他用途的就找102(1000P0.001μF)以下的小容量瓷介电容试验。

補充內容 (2015-5-24 09:20 PM):
更正:老式显像管彩电里的视放电源滤波电路,不同厂家牌号型号设计容量从250V1μF~47μF不等,都能正常

网友A:
搞不懂,量旁邊的電容就大概知道了,需要到動肝火? 沒熱風槍拿兩隻烙鐵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量旁邊的電容就大概知道了,需要到動肝火? 沒熱風槍拿兩隻烙鐵也行 ...

一般测量工具能量出耐压及误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测量工具能量出耐压及误差吗?

量測工具是另一個問題,以樓主的案例,耐压及误差都不是重點,DDR3耐壓1.5V以上即可(貼紙就有寫),而且RAM又不是RF元件,誤差也就沒那麼重要了

网友:
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