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 錄影機 LD光碟機 普騰除濕機 限自取

楼主(2015-05-17):
功能不詳 除濕機功能正常
東元錄影機

索尼LD

東元除濕機

网友A:
可是除濕機他寫PROTON普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除濕機他寫PROTON普騰

眼見為憑 SEEING IS BELIEVING!!

网友B:
真可惜太遠了,突然有個想法,把除濕機改成冷氣裝到機櫃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可惜太遠了,突然有個想法,把除濕機改成冷氣裝到機櫃不知道可不可行? ...

WISH大:
   吸多少熱,就要放出多少熱喔!!  看看有沒有新竹的朋友或是順路的朋友來載去給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可惜太遠了,突然有個想法,把除濕機改成冷氣裝到機櫃不知道可不可行? ...

wish大:
   我人在頭份.幾乎每週會回台中.我可以幫上這點小忙.到新竹幫你載回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大:
   我人在頭份.幾乎每週會回台中.我可以幫上這點小忙.到新竹幫你載回台中. ...

喔!不過這樣你應該不順路。
這樣吧!反正我也不急,如果antlu能等,那麻煩你先找剛好有到新竹的時候找antlu拿除濕機,等有回來台中時再載回。
先謝謝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
   吸多少熱,就要放出多少熱喔!!  看看有沒有新竹的朋友或是順路的朋友來載去給你!! ...

伺服器的機櫃就等於一間小的不能再小房子,而除濕機也等於是台小的不能再小的冷氣(當然要改過才行),我在想或許可以適用,不過這也得找冷凍空調底子的會員幫忙,因為有可能要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吸多少熱,就要放出多少熱喔!!  看看有沒有新竹的朋友或是順路的朋友來載去給你!! ...

antlu 大:你好
        如果 antlu 大願意將除濕機留給 wish 大的話.請 antlu 大傳短訊給我.
        我再跟您聯繫去載除濕機的時間.謝謝.

网友:
說給你參考一下不一定對

一般如果冷氣消耗一瓦,約可以排出三瓦熱量

也就是這台除濕機如果是150瓦
可以排450瓦熱量

算算自己伺服器多少瓦就知可不可以用----------------------不然越弄越熱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器的機櫃就等於一間小的不能再小房子,而除濕機也等於是台小的不能再小的冷氣(當然要改過才行),我在 ...

wish大:
   這除濕機就等 OLDBOOK33大來載去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大:
   這除濕機就等 OLDBOOK33大來載去給你了!!

那先謝謝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伺服器的機櫃就等於一間小的不能再小房子,而除濕機也等於是台小的不能再小的冷氣(當然要改過才行),我在 ...

到時可以PO上實例來讓我們大開眼界嗎?還沒看過 除濕機改成冷氣的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到時可以PO上實例來讓我們大開眼界嗎?還沒看過 除濕機改成冷氣的耶

有開始做當然是一定要公開的,不過得先把除濕機拿回來後,再去看看wooden那台機櫃,兩者都合用的話,再請有冷凍空調底子的會員幫忙看怎麼改比較適合。

网友E:
我也要除濕機,去台中wish 家領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時可以PO上實例來讓我們大開眼界嗎?還沒看過 除濕機改成冷氣的耶

有人有改過~把熱移出來。
http://blog.xuite.net/mr.coffee/ ... 4%E9%81%8B%E8%BD%8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除濕機,去台中wish 家領嗎

我在想冬天怎麼都還沒走,原來有人躲起來,看到除濕機竟然就出來了,這下子熱天終於到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要除濕機,去台中wish 家領嗎

慢了一步,可以到wish大 等拆下來的用不到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開始做當然是一定要公開的,不過得先把除濕機拿回來後,再去看看wooden那台機櫃,兩者都合用的話,再請 ...

機櫃是一個半開放空間,要用除機來改裝,可能不太合適。
機櫃是要在整間冷房中,冷空氣由前向後循環,熱能要在一個完全隔離的冷房外交換,
這樣才能達到冷卻效果,所以要改裝不是不可以,工程還滿大的。

我們常在外面看到基地台,本身的機台是放在完全封閉的櫃子內,外頭只露出冷氣機的熱交換器,
這構造能在炎日下仍能發揮冷房效果,才不致使機台當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開始做當然是一定要公開的,不過得先把除濕機拿回來後,再去看看wooden那台機櫃,兩者都合用的話,再請 ...

要這樣改裝,除隰機我也有,機櫃也有,早不就請您來看,偏偏忙得團團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