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散熱片使用時機

楼主(2015-05-17):
常常在看datasheets時,有關於元件的最大功率或最高工作溫度等參數,究竟何時才需考慮使用散熱片?請觀看底下影片的介紹.

想要學業與技術並進的同學們,記得要準備一本如A4尺寸的筆記本,並勤做筆記,則進步便能離你越近.

楼主:
1.本元件(型號為FQP30N06L的MOSFET)的熱組為62.5度C/W,故當其在消耗為1W的功率下,其外殼溫度(不加散熱片下)=熱阻+室溫=62.5+25=82.5度C,故即使在消耗為1W的情形下,其表面溫度已升高為82.5度,當以手指頭測溫時,需小心被燙傷.
2.意即在影片中不接外加散熱片時,MOSFET的最大安全消耗瓦數為2.4W,但此時其外殼表面溫度已達175度C,須特別小心.

网友:
FQP30N06L的 Maximum Junction Temperature Rating=175℃.

所以實際上不可能工作到那麼高的溫度,Power的連續溫度最好在65℃以下,且有加散熱片和風扇下,才能維持穩定且長期的工作,若能維持在50℃以下則更好.

若以2.4W來算,電流約在8.3A時能夠達到此功率,但是此功率的溫度又達到175℃,所以若MOSFET沒有加散熱片,可能早已熱跑脫而掛了.

設若溫度以65℃來算,
則熱阻的溫度為T=65℃-25℃=40℃,
最高熱阻溫度比Pt=40℃/62.5℃=0.64=64%.
也就是在1W的64%時為最高的瓦特數, W = 1W*64% = 0.64W

由0.64W試驗性反推至電流值,約為4.3A
Vds = 4.3A*35 mΩ = 150.5 mV = 0.1505 V
Wo = V*I = 0.1505*4.3A = 0.64715W.

以上的推算結果,為在有加散熱片的情形下,最高的工作電流與瓦特數.
若在沒有加散熱片的情形下,若以40℃為基準,其最高的工作電流與瓦特數將會更低.
若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按照上面的推算方式,計算出在沒有加散熱片的情形下,其最高的工作電流與瓦特數為多少?

FQP30N06L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