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進水ASUS A45V開機即斷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5-05-18):
本次要維修的對象是ASUS A45V筆記型電腦,故障原因是翻倒飲料,過電後即斷電

先聲明
本人只是非本科業餘DIY維修者,電工知識薄弱加上技術不純熟
文章內可能有許多錯誤,加上過手忙腳亂導致圖片有點少
------------------------------------------------------------------------------------------------------
根據爬了幾篇文章的結論,我決定先用肉眼觀察哪裡可能有損傷
發現Realtek音效晶片周遭有粉末狀結晶

用牙刷沾水刷乾淨後以吹風機吹乾

仍然無法開機,測紅框中兩顆電阻發現只有0.1歐姆
剛好手邊有另一台功能正常的A45V

測量後發現該電阻正常阻值為242.7k歐姆
從廢棄的5850顯示卡拆下一樣的電阻後換上(用烙鐵附贈的頭換這麼小的零件真困難...焊到都出油了)

換上後即可正常開機

但...喇叭及3.5mm孔都無法使用
可能是我不小心把一個超微小的電阻弄下來...
或者是焊太久焊壞了(?)
也可能是本來晶片就短路壞了
只好以usb音效卡取代原本的音效晶片n_049|

网友A:
好像掉了一顆零件...

喇叭及3.5mm孔都無法使用??
有沒有可能排線(JSPK1)忘了插回...

網上抓的A45V音源電路, 參考看看

楼主:
是掉了一個零件
但實在太小,我沒辦法焊回去...
最後果斷用USB音效卡了

話說大大如何找到電路圖的呢?(雖然我現在還看不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掉了一顆零件...

是掉了一個零件
但實在太小,我沒辦法焊回去...
最後果斷用USB音效卡了
排線的部份有插!但是沒辦法用

話說大大如何找到電路圖的呢?(雖然我現在還看不懂啦)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小弟從相片顏色看,您紅框內2顆怎麼覺得像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掉了一個零件
但實在太小,我沒辦法焊回去...
最後果斷用USB音效卡了

看運氣, 然後請谷兄幫忙找...
關鍵字 asus a45v 線路圖 schematic ...等

老天肯幫多翻個幾頁就碰見, 天不想理怎麼繞都挖不到~~~

网友:
是啊。我看也像是電容

楼主:
原來那是電容!
我是GOOGLE到圖片以為是電阻

沒學過電子的遇到問題都不知道自己錯了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