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雅馬哈電動推杆問題 O2R 02R96

楼主(2015-05-18):
VR阻值都正常,就是電動推拉有時卡卡的,馬達代不動
請問那位前輩有遇到

网友:
這因該是MIX機器上用的吧!我是猜的啦。

网友A:
拆開清理吧!不會難拆,用水擦拭碳膜再加點潤滑油。
Fader 很容易跑髒東西進去,自己用的要定期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清理吧!不會難拆,用水擦拭碳膜再加點潤滑油。
Fader 很容易跑髒東西進去,自己用的要定期清理。 ...

推桿有清潔過,還是一樣

是電動馬達有動,有時候是帶不動推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桿有清潔過,還是一樣

是電動馬達有動,有時候是帶不動推桿

我是沒有實際清過這機型的電動 Fader,應該是仔細拆開檢查後就能知道問題,有可能是馬達齒輪崩壞。

看齒輪能否找到不然就只能整組貴貴的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沒有實際清過這機型的電動 Fader,應該是仔細拆開檢查後就能知道問題,有可能是馬達齒輪崩壞。

看齒 ...

有拆開看
齒輪完好

网友:
多來點內部圖才能猜的準一點。

网友B:
1.零件上還有其它廠牌或型號等字樣嗎?
2.機器通電時,這零件可以用手推嗎?
3.機器通電時,這零件可以被馬達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零件上還有其它廠牌或型號等字樣嗎?
2.機器通電時,這零件可以用手推嗎?
3.機器通電時,這零件可以被馬達 ...

可以手推
有時馬達會推不動

网友:
你仔細檢查一下馬達上的那個小齒輪是否為塑膠材質?
那就有可能會滑牙但外觀看不出損壞.

网友:
+1會看到一條(必尋的孔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