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73S螢幕故障

楼主(2015-05-18):
asus A73S螢幕橫向花紋

請問這是指向哪部分故障呢?

型號

型號

畫面

畫面

接外部螢幕偵測不到,所以也看不到這應該是哪部分的問題居多

楼主:
稍微整理過外部螢幕抓到了,相當清晰.......

网友:
映象中... 都是顯示晶片的問題... 要重做BGA...

請洽站內的 "好奇" 大大..
http://bbs.pigoo.com/space-uid-14243.html

网友:
先換一片面板看看吧! 搞不好是面板壞掉而已
外接螢幕能正常用嗎?

网友:
您好:這問題顯示晶片,面板都有可能,外接螢幕能正常用嗎?
       也可先重焊顯示晶片,因為只花費時間而已!

网友:
面板+1
PS:若這個花紋畫面可以正常進系統...
      筆電都可正常使用不會當機...
      那就是面板掛了....換面板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你换个显卡驱动试试。 driversweb.net

网友:
個人感覺面板NG+1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NG+1

网友:
面板再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