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友達T420XW01V3右半邊垂直亮線

楼主(2015-05-18):
緣由: 多個月插電未開機, 數日前開機時發現只有左邊一半橢圓三爽LOGO秀出, 右邊全藍底色. 從此以後每次開機右邊都垂直色線.
請教: 是否TAB/COF/整片面板掛掉, 還是仍有TCON出問題的一線生機?

非常感謝各位高手.

网友:
拆開,內部拍照上傳,檢測數據,這些都沒有,只有畫面然後大家都來猜!

這個標題是友達,但是LOGO時三爽,看得真是納悶,這兩家本是競爭的死對頭,
怎會搞在一起?莫非是有人已經在裏面動過手腳了?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別在意。

樓主先拆開來上照片,再讓大家出主意討論吧!

楼主:
三爽LOGO: 改機後山寨AD板(6M48v2)輸出之開機畫面, 與面板無關.
邊框和後部鐵蓋均順利取下, 上方TAB板和後部TCON均無燒焦異狀.
還望請指點電表測量從哪個區塊著手, 感謝.
(PS: 您仔細看, 已經拆下來了. LVDS確定有重新插好過, 4條往上方邊板FPC也有確認插好, 往玻璃的COF也有壓過, 確定不是鬆動問題. 色條不會動, 但每次開機有些許不同. 左邊接訊號源完全正常, 右半邊色線不動)

网友:
善用你的手指

楼主:
上網估狗了一篇中國的"液晶彩电一半无图像或垂直方向上有一根彩色亮线的检修思路", 估計應該是面板掛了, 謝謝大家.

网友:
面板掛掉+1
另外有沒有可能跟排線有關 ?

网友:
去找三太子  可以完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