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電漿電視 P50ESIV 畫面暫存

楼主(2015-05-18):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有一台大同 P50ESIV 50吋的電漿電視,其發生問題為他可開機,但有訊號輸入時,畫面會抖動,並持約1-2秒後會當掉,
過一下下又畫面會抖動,並持約1-2秒後會當掉,如此循環;但若開機,並無訊號輸入,則操作正常,
小弟有換過電源板上的右上方二顆大電容,原本電容為470uf 315V 更換為 470UF 400V
但更換上去後,狀況仍一樣

小弟原以為是主機板問題,故於今日有取得一塊良品的主機板回來測試,結果狀況更慘,
更換上去後.訊號皆無,且開機後連主畫面的設定,全部都在暫存,甚至於有亂點出來
遙控器上只剩開關有用,其他的全無反應

小弟有量過電源板上要輸出到二端高壓板的電壓皆正常,

現階段小弟懷疑為邏輯板或電源板或是螢幕本身 T-COM 問題,但不知如何下手,請各位大大指導

背後全景圖.電源板.主機板及邏輯板,及更換良品主機板無畫面只有亮藍燈

有參考另一篇大大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P50ESIV
與小弟的電視型號皆為一樣

電源板

電源板

主機板及邏輯板

主機板及邏輯板

一開始情況

一開始情況

換了主機板後只剩藍燈有反應,其他遙控器按鈕皆無反應

換了主機板後只剩藍燈有反應,其他遙控器按鈕皆無反應

网友:
基板上有量測點,上頭的電壓交待一下, VA, VS, 等等

買來的主板型號對嗎?如果狀況更糟,可能買到的是故障不良品。

楼主:
補充
附上電壓值的數值表及剛剛開啟的錯誤畫面

畫面1

畫面1

畫面2

畫面2

畫面3

畫面3

楼主:
引用 楼主:
補充
附上電壓值的數值表及剛剛開啟的錯誤畫面

電源板剛剛量測到4點位置..電源輸出皆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源板剛剛量測到4點位置..電源輸出皆正常

電源輸出都正常,可是畫面就異常,不知是什麼原因!
不知從何找起?這個我就不會了!

网友:
請參考這篇前輩的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82-1-1.html

我的狀況是 : 不定時當機,重開後又情況依舊,距離當機時間越變越短。

到最後就完全無法開機。

也是參考前輩的維修文後完修,目前使用一段時間了!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輸出都正常,可是畫面就異常,不知是什麼原因!
不知從何找起?這個我就不會了! ...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今日有在量測電源板輸出到邏輯板的電壓值一表
如圖所示

由左至右共10PIN
通電開機下去量測電壓值分別如下

GND             空接
VS_ON  量測值為2.9V
GND             空接
STAR    量測值為無電壓輸出
GND     地接
D5V             空接
GND     接地
D5V             空接
D5V     量測為5V
D5V     量測為5V

無訊號輸入情況,開機下去測試,則發生情況如

如把電源板傳輸到邏輯板之電源線 斷開,則電視電源指示燈顯示開機狀態,但畫面為全黑狀況
也可以使用遙控器開關機

小弟不解,其情況是否為邏輯板或電源板,其中那一塊問題較大
在請大大提示

通電開機量測至邏輯板電壓值

通電開機量測至邏輯板電壓值

無訊號開機測試出現情況-1

無訊號開機測試出現情況-1

無訊號開機測試出現情況-2

無訊號開機測試出現情況-2

楼主:
感謝 mccarty 大大的回應,那二顆在修之前己被更換過,但目前開始來情況,如上圖所示,故目前無從方向 下手處理

网友:
可能Y版上驅動壞    或面板壞

先確認Y版上是否好的\

電漿電視沒那麼好搞  所以....

网友A:
有點類似這個畫面,但由於機型不同,需要進一步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類似這個畫面,但由於機型不同,需要進一步確認。

大大,請問..有可能是邏輯板壞嗎...因為有曾經好過二天  (那天可能是LUCKY DAY)

网友:
應不在邏輯板,可能在 y-drive top 上頭的 ic ,摸看溫度有否異 常。

也可能在 x-board 上,要實際量測上頭的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