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自製 KW級 負載 廉價簡單 無腦

楼主(2015-05-18):
這是個由鎳鉻絲為主的假負載   單條 6歐姆(6.1~6.5)
有溫飄  上電前一個阻值 上電後就上升了

完成後

製作過程: 鎳鉻絲 2mm  1米 6.8歐姆
捲型
捲好了就轉相反方向 讓他鬆脫   成三角形

把兩端拉出來

鎳鉻絲捲好了
再來製作固定架

軟式端子排              因為鎳鉻絲  焊不上去   而且發熱組件會造成脫焊  所以要用鎖的
剖半

雛型出來了

上去試試看   恩不錯!!

全上  加配線

小插曲  鎖太大力 裂開

不想換所以就把裂縫焊起來了

量組抗!!

測試!! (╬▼д゚)▄︻┻┳═一

補充內容 (2015-5-19 12:29 AM):
雖然我說這是鎳鉻絲   但是賣家不這麼叫它的  叫它電熱絲  規格是 厚度 0.12mm 寬度2mm 6.26歐姆(1米)
有興趣就餵狗吧

補充內容 (2015-5-19 02:52 AM):
從這以下都是多出來的圖

楼主:
出現了些圖片  在文章後面
就當賞圖了     在調下去就過了時間了

不要介意哈σ ゚∀ ゚) ゚∀゚)σ

補充內容 (2015-5-19 12:30 AM):
從這以下都是多出來的圖

网友A:
請問元件大那個功率計是自製的嗎??

网友B:
很久以前我第一家公司的同事也做過類似的負載器, 不過他是直接去買好幾支類似烤箱用的合金電熱棒來用.
印象中電熱棒兩端有螺紋跟陶瓷隔離套, 所以我同事是直接拿兩塊厚電木板穿孔固定.
每支電熱棒出線都接一個閘刀開關, 整合起來做串並調整功率用.

网友C:
請問這個版大打算是要拿來做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元件大那個功率計是自製的嗎??

不是  5位 電壓 電流 功率表   在論壇上搜尋 (     電壓 電流 表    )可以找到我之前在發問的
我下去帶去給你看看 看能不夠解析它  它有很多問題     讓我挺疙瘩的  (╬▼д゚)▄︻┻┳═一
它有串口 跟 藍芽串口  但是我不會用(´,,•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我第一家公司的同事也做過類似的負載器, 不過他是直接去買好幾支類似烤箱用的合金電熱棒來用.
印象 ...

我最初本來是要做電子負載   後再折衷(廢熱) 在折衷(成本) 又折衷(懶(灬ºωº灬)

就後再考慮之下就用鎳鉻絲來做   1面積大(電風吹就好冬天還可當暖氣) 2廉價(不傷荷包) 3無腦(簡單)

常規的電熱棒  阻抗都太高了 要不就太貴了    我這10米  才100元 做完還有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版大打算是要拿來做什麼?

不就是當 高瓦數 電阻用n_118|

最主要是為了這一組而做的     想要做高負載   之後要接的DC-DC也會需要高負載測試  不做之後也是要做

楼主:
為了方便 串並聯   加了鱷魚夾  。:.゚ヽ(*´∀`)ノ゚.:。

网友D:
少年耶,電壓玩很大,將來想到台電玩高壓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少年耶,電壓玩很大,將來想到台電玩高壓嗎? ...

我對電源 很有興趣   能進台電 可以進的話 我想去 那怕是 在烈日下

网友E:
我以前做假負載都是去買正確阻值的水泥電阻,市售現成的瓦數不夠不要緊,直接丟到水桶內的水中去。
水是最方便取得的散熱方式,幾百瓦的功率也不用怕,再丟個溫度計進去就萬無一失,用完後的溫水拿來洗手剛好。
只要電壓沒有很高或兩端距離沒有很近就不必擔心水的導電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假負載都是去買正確阻值的水泥電阻,市售現成的瓦數不夠不要緊,直接丟到水桶內的水中去。
水是最 ...

所以我才做開放式的   要丟進油裡面也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對電源 很有興趣   能進台電 可以進的話 我想去 那怕是 在烈日下

高壓電塔怎麼樣?每天可以遊山玩水或坐免錢的直升機,待遇又很高。

我去叫人家來爬電塔可都是一天ㄧ萬元起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壓電塔怎麼樣?每天可以遊山玩水或坐免錢的直升機,待遇又很高。

我去叫人家來爬電塔可都是一天ㄧ萬元 ...

可是大家一定想要有證照跟學歷的  我兩樣都沒有n_1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壓電塔怎麼樣?每天可以遊山玩水或坐免錢的直升機,待遇又很高。

我去叫人家來爬電塔可都是一天ㄧ萬元 ...

同樣搏命的話,這種錢賺得較多,高度夠離天堂也較近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大家一定想要有證照跟學歷的  我兩樣都沒有

所以不能光有理想,現實也要顧,除非你自己創業.,或者擁有特殊技能,還可以到學校給學生上課.
證照跟學歷雖然不能真正代表什麼,至少它是一張門票,有時候沒門票,戲就沒得看了.

网友D:
記得加風扇以延長"電熱絲"的使用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記得加風扇以延長"電熱絲"的使用受命.

用大工業扇吹   然後橫放 增加進風量
如果要超載(15A以上)   更要泡在油裡面了   不然配線會溶掉    考慮之後升級 用矽膠線  不過就要用綁的了
不然換成 束線帶會溶掉n_081|

是說 專業的電源廠商會怎麼測試呢 KW級
能處理的電子負載沒幾台吧    一般好像都多台聯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大工業扇吹   然後橫放 增加進風量
如果要超載(15A以上)   更要泡在油裡面了   不然配線會溶掉    考 ...

配線,你去電料行(或賣自動控制材料)問看看,不是電子材料行喔,線要找對安培數的,至於要多出幾倍容裕,你就自己試看看,線一粗,剪線的工具也要具備.

負載電阻也可以買水泥電阻特級瓦特數的,再去做串併聯,像以前Wish大他有幫大家團購,那種或更大的都可以用,金黃色的看起來貴氣逼人.

散熱方面,若只是隨意測,用大工業扇吹是可以,若想用架子架起來,去早餐店看看,一般他們都有裝抽油煙的10幾cm的小型風扇,就是那種幾台併在一起,依你的電熱絲範圍再做風扇的搭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就是當 高瓦數 電阻用

最主要是為了這一組而做的     想要做高負載   之後要接的DC-DC也會需 ...

原來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方便 串並聯   加了鱷魚夾  。:.゚ヽ(*´∀`)ノ゚.:。

大電流測試時用這樣的串並聯會有問題...
鱷魚夾的實際接觸點太小, 後面那條接縣可能細長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大工業扇吹   然後橫放 增加進風量
如果要超載(15A以上)   更要泡在油裡面了   不然配線會溶掉    考 ...

大功率負載當然是模組化後一直堆疊上去..

參考看看這家的產品
http://www.prodigit.com.tw/produ ... id=36&orderby=1

网友:
風扇的話,最近廢料拆了幾台下面這個可以送出(不包運費).目前有五台.

网友F:
請問會紅嗎
沒有支撐會不會垂下來

网友:
故障的吹風機是個很好再利用的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會紅嗎
沒有支撐會不會垂下來

無風會紅 電燈關了就看到了 150W以上

不會垂下來    我刻意繞成彈簧有彈性  只要兩端有拉力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對電源 很有興趣   能進台電 可以進的話 我想去 那怕是 在烈日下

台電今(104)年9月將辦理新進雇用人員甄試,筆試訂於9月20日舉行,招考名額暫定725名。台電近年積極推動經營改革力求轉型,人力也逐年「年輕化」,Y世代及X世代(48歲以下)的員工目前已佔整體員工的五成,但考量未來10年內仍有近約四成員工退離,為紓緩退休潮的衝擊,台電持續規劃補充退離空缺,充實現場技術人力,以傳承電業核心技術、更新人力結構。
        台電以作為第一名的公用服務業為目標,不斷精進供電與服務品質,近年更因應電力科技日新月異,積極發展多元化能源,如風力發電、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為提供客戶更優良的電力服務、研發綠色電力,並兼顧公司提升營運績效的目標,台電亟須募集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新血,因此本次甄試的招考類別暫定規劃包括配電、輸電、變電、電機、機械、土木工程、起重、廣告設計及綜合行政…等類別,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者皆可報名,歡迎有志從事電力事業者報考。
        本招考甄試簡章(含詳細類別及名額)及報考相關資訊預定於104年5月中旬上網公告,屆時請自行上網(http://recruit.taipower.com.tw) 或台電公司網站(http://www.taipower.com.tw/) 查閱。

(以上內容均為暫定,正確資訊應以甄試簡章公告內容為準)

網路報名 (104年6月10日09:00起至104年6月23日24:00止)

http://recruit.taipower.com.tw/search.htm

网友:
看到版大自己繞電阻絲,不盡讓我想起至少半世紀以前,先父是一個電器工人,
在市電供應慢慢普及的年代,有人開始使用電爐,有賣石膏電爐盤的,現成電爐
絲不好買,有的要修理,我小時候看過先父用這種工具自繞電爐絲,看起來像N字型
,有好幾種粗細規格,只是後來沒用大多弄丟了。
用法:用老虎鉗輕輕夾住兩片木板,電阻絲通過其中,一端捲在N柄處,然後轉轉,
就能捲出均勻漂亮的電爐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