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APS-173 42F1L0-B4AP01 42"電漿電視電源板

楼主(2015-05-18):
請教各位大大, 該如何單獨啟動電漿電視電源板, 感謝指點!

网友:
沒有vs? va?

楼主:
jackhiphop大大您好, 量測起來 只有Vcc = 5V, Vpr1 = 5V, Vpr2 = 3.3V, 其它 Vs, Va,.均為 0V
Vs理應為 83.8V, Va 理應為 65.5V.....

网友A:
這使用台朔面板的機種用到今 還沒淘汰的 大概都會跑出這個毛病   其實電源版沒壞  那是跳保護  一開機注意聽  REALY是跳兩下  故障在Y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使用台朔面板的機種用到今 還沒淘汰的 大概都會跑出這個毛病   其實電源版沒壞  那是跳保護  一開機注意 ...

快樂人大大您好, 謝謝告知......
確實 Relay 是跳兩下, 晚上再檢查 Y 版.....

補充內容 (2015-5-20 01:06 AM):
剛接上AC110V時, Relay 跳2聲, 按下開機鍵, Relay 只跳1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使用台朔面板的機種用到今 還沒淘汰的 大概都會跑出這個毛病   其實電源版沒壞  那是跳保護  一開機注意 ...

目前接上AC110v時, 電源版有個開關是On(應是自檢開關),  Relay 會跳兩聲, 之後顯示紅燈
按下開機鍵, Relay 跳1聲, 黃燈,
使用數位電錶量測
Va 是看到 93V 之後變為 0V
Vs 是看到 6V 之後變為 0V, 請問大大, 這樣是Y板故障嗎 ?
謝謝你!

ps: 另外電源版 5 顆 2200uf/100v 電容, 有微凸起....因缺件目前未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