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找不到的 連結器 惡搞代用法 HRS DF11

楼主(2015-05-19):
很惡搞 真惡搞d(`・∀・)b   灰常惡搞(☄◣ω◢)☄
沒辦法
我買不到呀~~~  (兩手一攤   ╮(╯_╰)╭
請配合PDF服用   HRPG 600 36      第2頁
http://www.meanwell.com.tw/search/hrpg-600/default.htm
HRS DF11 系列 連結器   第7頁最下面
http://media.digikey.com/pdf/Data%20Sheets/Hirose%20PDFs/DF11.pdf

這兩頁PDF可以知道了什麼

連結器 型號與間距 結構圖

我說了什麼
我買不到呀       買不到呀      不到呀      呀                         (回音

那來自製一個吧

主角

間距是2.0的 那
用杜邦2.0排針母座替代吧

    引腳往2邊壓 之後再讓它張開到大約間距2.54mm 配合萬用板間距
背後用熱溶膠封住固定線組也固定了小濾波電容

有兩台 要兩對

理想

這次應該不會再出現其他圖片了

楼主:
還是出現拉~~~
那個圖是       就是  HRS的 DF11-10DP-2D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出現拉~~~
那個圖是       就是  HRS的 DF11-10DP-2DS

會多出圖的問題,就是阿炸弟在發文上傳圖片的時候,
把所有的圖片都傳上去了,
但是在編輯文章的時候又沒有用到那麼多的圖片,
所以在本文中沒有被用到的圖片,
就會在文末出現了,
要避免這個問題,請在選擇圖片的時候,
把不需要多的圖片刪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多出圖的問題,就是阿炸弟在發文上傳圖片的時候,
把所有的圖片都傳上去了,
但是在編輯文章的時候又沒 ...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看來下次要記得按刪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