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晶體的極性反接問題.

楼主(2015-05-19):
電晶體的極性反接問題.

我們在學習電子時,所有的資訊都在告訴我們要如何正確的使用電子零件,尤其在極性方式,更是不能弄錯,否則將會燒壞零件,但那是不更改的定律嗎,違反了就一定會燒壞零件了嗎?

今天這個問題就與農場大門或者關牛的圍欄大門畫在地上的陷阱有些關聯,現在就請大家來看看底下的簡單電路有何問題?

1. 此電路有何不對嗎?
2. 此電路的LED會亮嗎,為什麼?
3. 此電路會不會燒燬零件,若是會,那是燒哪一個?
4. 此電路的Vce大約是多少V,一般的Logic電路裡又是多少V?
5. 若是圖中的LED以20mA的80% 16mA來算,那麼R2之阻值又該如何計算?

若是發覺很奇怪或無法計算,那就趕快做這個簡單的實驗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前有個典故:

話說有一個農場,因為主人怕牛隻在打開大門要開車出去時,會從大門偷跑出農場外,所以就在大門的地上挖一個方形的大洞,然後在上面鋪上有間隔的鋼管,這樣的話,車子開過去沒事,但是牛隻若是要偷跑出去的話,腳就會陷入鋼管之間的洞中而卡住,因為有許多牛都想偷跑出去,卻被卡在大門的洞裡,久而久之,這個消息已傳滿了整個牛群,所以已經沒有牛會從大門偷跑出去,後來,農場的主人乾脆把大門打開,想試看看牛群的反應,但是都沒有一隻牛偷跑出去,再經過一段時間,農場的主人想想乾最脆把大門的洞給補起來,然後畫上與原來的洞和鋼管類似的圖案,來試試牛隻的反應,雖然許多牛經過大門,結果還是沒有一隻牛偷跑出去.

會偷跑出去的那些牛,若不是屬於白目型的,可能就是想打破一些傳說的先驅牛.

网友:
隔空抓藥,沒把握對或錯.
1.電路中因C/E腳反接,將造成電晶體CE間無法導通現象.故LED無順偏電壓,則無法點亮.
2.也因C/E反偏,電晶體產生漏電現象(有洩漏電流),此現象與外加電源電壓成正比.
3.也因漏電現象,當外加電壓為5V時,可能會存在輕微漏電,造成LED及限流電阻會有壓降,故Vce會<5V.但仍不足讓LED點亮.除非外加電源大到足以令電晶體崩潰.
以上論點僅為猜測,還是需以電路實作為準.

网友:
這個電路讓我想到多年前初次自製 HiFi Amp 時因手邊沒有功率晶體的資料,只靠三用電表來確認接腳結果還是將 C E 兩腳接錯,還是很久時間後才發現是錯的,Amp 的工作電壓是 + - 30V 這期間沒有燒掉也是聽的很高興,直到發現接反改過後才驚覺原來此 Amp 正常的聲音竟然是這麼的好。

所以此電路不會壞零件也能工作只要 Veb 不大於 5V,不正常的地方是電流增益會變小 Vce 電壓也會變高 R2 電阻也會比正常值要低才會夠亮。
此電路已經違背常理所以不會計算,只能經實驗來得知其相關參數。

网友:
打穿的條件應該來自 Vebo 遠小於  Vcbo 吧~

底下為 2N3904 NPN BJT 取出的:

如用此電晶體,Vebo 只能容忍 6V~只要電路不會有這狀況發生,應該不會有事。
以此電路會打穿的可能2個機會:
1. Vebo > 6v
2. Veco (  spec 沒提及,先假設為 Vceo值) > 40v

如有錯,歡迎指教 ^^

网友:
實作結果(使用2SC1815),LED是會亮的,只是將R2限流電阻取用240及100歐姆,流過LED的電流約5mA不變(CE正常接法時約12mA,當R2=240歐姆),似乎R2在某種範圍內具定電流源功效.但此結果似乎又與樓主的預期不完全吻合,僅能期待樓主的正確解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