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點焊機拆解

楼主(2015-05-19):
導因於 "微波爐會運轉但不會熱" 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6533-1-1.html
文中的討論內容引發三太子意圖 "自製點焊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56575-1-1.html

看著看著想到公司的工作室有一台不知品牌的簡易點焊機, 就拿它來當樣本拆開來分享眾痞友

整機外觀
▽001

功率選擇鈕與品名
▽002

上壓棒彈簧結構
▽003

點焊棒目前是安裝碳棒
▽004

螺絲拆鬆後可更換為其它規格 (如銅棒)
▽005

翻到下面拆開底板看內部結構
▽006

變壓器, 看外觀規格應該是訂製品
標示 輸入:110V 輸出 5V-8V
▽007

先前看到的功率選擇鈕內部接線
其實是電壓選擇,  5V-8V 每段1V
▽008

輸出5V-8V, 作法是固定二次測繞組, 改變一次測的繞組來達成
▽009

下方兩顆大螺絲固定到正面的點焊棒, 分別接到二次測的兩條出線
▽010

▽011

分享終了, 感謝觀看
看起來真的沒幾條線, 做成單一電壓型式的似乎難度不高的樣子, 三太子衝吧~~

网友A:
評分內容手殘選錯,請見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評分內容手殘選錯,請見諒.

大大客氣了, 感謝帶嘉芬來...

网友:
嘉芬來了~~ ^^
期待三太子的點銲機 ^^

网友B:
三太子加油!
看來我也來準備材料,來追隨三太子的腳步,潦落去!

网友C:
這台點焊機的內容..好像很簡單...
讓老灰狼看的...心裡癢癢的...
二話不說...立馬去垃圾堆...東翻西找...
好像...玩得起來捏n_044|

网友D:
以後拍照要用黑布遮擋,不然都走光說~
這是什麼公司,蔗彭派 ,我可以帶兩手啤酒來應徵嗎

..........內容引發三太子意圖................三太子說:明明就是寂寞難耐強烈的慾望
這台是熱電偶融壓機,卡小不好用,保險絲是幾A?
問你老闆!要不要拿來痞酷一元起標,來給大家康樂一下
如果三太子沒標到,嗯! 這構型可以用裁紙刀來頂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點焊機的內容..好像很簡單...
讓老灰狼看的...心裡癢癢的...
二話不說...立馬去垃圾堆...東翻西找...

老闆,拿兩粒銅嘴來換鎢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加油!
看來我也來準備材料,來追隨三太子的腳步,潦落去!

木頭前輩! 您先衝
三太子跟著後面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後拍照要用黑布遮擋,不然都走光說~
這是什麼公司,蔗彭派 ,我可以帶兩手啤酒來應徵嗎{:14_ ...

原來是有寂寞難耐強烈的慾望所以要用彭派的山珍海味來滿足...

還以為只有rex大跟dave大在搞修圖, 殊不知三太子才是幕後的那隻黑手

剛去看了一下, 保險絲裝15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木頭前輩! 您先衝
三太子跟著後面照抄

還是老灰狼倉庫大,料多,沒兩三下就有了,亞瑟王要衝了,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是老灰狼倉庫大,料多,沒兩三下就有了,亞瑟王要衝了,
加油!

五燈大,你身份不同,6#說了就要加啦 ... 很給力!值得頒發貢獻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台點焊機的內容..好像很簡單...
讓老灰狼看的...心裡癢癢的...
二話不說...立馬去垃圾堆...東翻西找...

看起來快爛掉的,爆了應該也不會覺得可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快爛掉的,爆了應該也不會覺得可惜吧.

沒有啦...那個只是灰塵比較厚...還頭好壯壯的...

大顆的...大概是30年前的微波爐拆下來的(很大一台)
當初一台30幾K....就只留下這顆變壓器了...

小顆的....是前幾年才拆的....
只是我都不會利用...放到都長蜘蛛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啦...那個只是灰塵比較厚...還頭好壯壯的...

大顆的...大概是30年前的微波爐拆下來的(很大一台)

電子產品沒要用的話,要用吹風機先吹一吹,再用塑膠袋,裡面放些報紙或廚房紙巾封袋,要不然台灣的濕氣,很多好好的東西都會因濕氣而壞掉.

幾年前我在嘉樂福買了幾雙運動鞋子,平常就只穿兩雙,幾年後再去把那些鞋子拿出來,結果全部鞋底都脫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點焊機的內容..好像很簡單...
讓老灰狼看的...心裡癢癢的...
二話不說...立馬去垃圾堆...東翻西找...

大大 你的怪機司咳還真多

网友:
這種熔壓點焊機,我看過銀樓有在用,焊接吹管熔不了的金屬,如白金戒。

网友C(2015-06-20):
老灰狼最近才跟朋友A了10根5mm的銅棒....

想說您不能找到像三太子的鎢棒(24樓的圖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6575-1-1.html

來做一台專門點焊18650的鋰電電池....

準備來改造BOSCH電鑽的充電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最近才跟朋友A了10根5mm的銅棒....

塞得進去嗎?

网友:
scottwang版主您好 :

原先使用的電池是10顆1.2V的鎳鎘電池...直徑大一點...長度約18650的一半

有先用18650的電池...3串2並給它試過...狀況還不錯...

若裝3顆是沒問題....6顆的話...喬一下...應該還可以(還沒試)...

网友E:
電鑽所需要的電壓為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電鑽所需要的電壓為多少V?

12V...

就跟學姐的賣場這組....一模一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98790502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灰狼最近才跟朋友A了10根5mm的銅棒....

鎢棒沒碰過, 以前學校所學是氬焊才需要用到這東東, 不知老灰狼大要這個做何用途??
剛往前翻了一下, 爆米花大在8#都表明樂於提供了...

在之前的公司使用自動點焊機點焊鋰電, 鎳鎘或鎳氫搭配鎳片都是用2-3mm的銅棒;
太粗的銅棒要在小鎳片上打兩次(四個焊點)不易對位, 焊點也不好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鎢棒沒碰過, 以前學校所學是氬焊才需要用到這東東, 不知老灰狼大要這個做何用途??
剛往前翻了一下, 爆米 ...

lazy104大大:

老灰狼想用微波爐的變壓器來改造一台....電池點焊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78611432

利用手動裝置(往下壓)...控制時間(看接點)....來點焊18650鋰電

準備用來改造BOSCH電鑽的充電電池(18樓的圖片)...

PS :  那個鎢棒...好像是另一位住高雄的痞友...送給三太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lazy104大大:

老灰狼想用微波爐的變壓器來改造一台....電池點焊機...

lazy104大
鎢棒 露天有在賣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2472270993

台南市找賣焊接設備的也應該有在賣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s9WnWaeB30Vymeb0l7w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azy104大
鎢棒 露天有在賣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2472270993

jinnhorng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下列賣場的電池點焊機...那2根...

是不是鎢棒??...大概是幾mm的...前端是否可以自行加工磨細一點??

老灰狼只會使用點焊機(都是現成的)...都不知道材料是什麼...

要去哪裡才能買得到..謝謝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78611432

网友F:
引用 网友C:
jinnhorng大大您好:

能否請教一下...下列賣場的電池點焊機...那2根...

arthur0518大你好

賣場那台變頻點焊機用的電極頭大概是2mm左右

鉻銅 鉻鋯銅 鈹銅 鎢銅都可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7IVg5xw4eI3Xz0oXYAA

不過你不用用那麼專業的作法,你家裡那些16mm的電極頭拿1隻去用車床車2隻就ok了

只不過太軟的材料 前端1消耗你就需要常拿小挫刀挫平

用1.6鎢棒也行 朋友給你的5mm銅棒鑽洞塞進1.6鎢棒旁邊再鑽1小洞攻牙鎖螺絲做拋棄式的也行

以上意見供你參考看看

對了你家裡那台腳踏式spot用的電極頭當初哪買的,應該還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arthur0518大你好

賣場那台變頻點焊機用的電極頭大概是2mm左右

jinnhorng大大您好:

家裡那些16mm的電極頭...是中空的....有車一個凹洞...是用來點銲螺絲和鐵線的...

若用5mm銅棒鑽洞塞進1.6鎢棒....這樣怕太粗....兩根銅棒的間距會太寬...電池不好點銲_
拍謝捏!!....老灰狼做事比較龜毛n_067|

腳踏式spot用的電極頭當初哪買的??...當時年紀小(少說超過30年)......我嘛不栽央.....

現在只剩有4根電極頭...2根直的....2根90度角的...

剛剛有去淘寶看了一下...好像有賣現成的點銲針...

http://tw.taobao.com/item/142263 ... 92-PR501-PV517_1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