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簡易晶體測試器的修改[有殼/第3版]

楼主(2015-05-19):
大家好~
此台是 gkjnn大的有穿衣服版,因為底下這張照片的原因,來到了我這。

因底下網友而結緣~
http://bbs.pigoo.com/thread-56167-1-1.html

當我收到這台時,發現此台處於電池快沒電的狀況,所以有幾種狀況:
1.突然斷電。
2.跑一跑後,突然斷電跑出上面的畫面。
3.畫面花掉,是來自斷電後面板殘留的電荷所造成,經過5-10秒後會全完消失放完。
確認問題是來自電壓不足所造成。

首先,10pin接頭先上,可以接 USBISP 更新 BIOS。

來個正面圖,修改在待機下,電池會耗光的問題。

來個背後圖,在後續追查電路比較好用。

第一個問題,先來解決畫面有點水波紋的感覺:
底下2張圖片,可看的出來畫面有波動。

一開始我懷疑為 COG 的狀況,此片面板為 3.3V ,是5V經過把 XC6206-3.3V 供電。
且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像, LDO 輸出為 3.938V,此電壓經過2台電表測試接為此值。

後面經過實驗,此電壓問題是來自 LDO 輸出電流過小( COG 太省電的樣子)。
實驗內容為:
1.在此 XC6206 的 Vin / Vout 都加上濾波電容 1uF,會小小小的改善水波紋。
2.加大COG倍壓用的電容。拆下3顆 SMD 電容 C3,C4,C5 ,量測值為  1uF,並改上 4.7uF電解電容,結果無效。
3.更換  XC6206 ,輸出電壓由電表量測,一樣為 3.9-4.0v。
4.在 Vout 上加上一顆放電的電阻,也沒改善畫面波動,也沒改善 COG 殘留電荷的放電時間,不過確讓電表量測電壓恢復到 3.3V (10k),3.5V(100K)。

此 COG 12pin的定義為:
1: CS (Chip select, Low active)
2: RST (Reset chip, Low active)
3: D/C (Data High, Command Low)
4: SLCK (SPI clock, high raising lock data)
5: SDI (SPI Data)
6: Vcc (+3.3V)
7: GND (Ground)
8: C1+ (1uF capacitor to C1-)
9: C1-
10: C2+ (1uF capacitor to C2-)
11: C2-
12: Cpass (1uF to 4.7uF to GND)

後來發現,此水波紋為程式設定 COG 的對比值(contrast)太大,由修改程式可排除。

關於COG殘留電荷時間過久的問題,現在可透過反覆的按 On/Off 直接令 MCU斷電後,隨機的產生。
我的假設是如果在 MCU 斷電(透過 MCU reset pin low),所有的 I/O 腳進入高阻抗時,令 COG的 RST 腳拉到 low 準位,
使其在那瞬間 COG 進入 reset cycle / 產生內部的 gate導通而耗掉這些電荷。依上面腳位的定義,我連了一顆電阻(100K) 到 GND去。
此問題就因此解決了。

最後,因為我懶很久了,拖到這幾天才拿起來實驗與改程式測試,所以準備把鋰鐵改進去再還回去~
此圖裏有:
MP2307 board,將外部電源降壓至 8V。
鋰鐵 2串充電/放電 2A 保護板
2粒去年買的14400鋰鐵 (750maH)
電池座

圖上標示為修改處:
1. 改接電壓檢測。
2.加上 Vcc 濾波電容(10uF)
3. 3.3V output 並上電阻(10k)與電容(1uF)
4. COG reset pin 串電阻(100k)到 GND
5. 78L05 不適合在電池供電系統,因為 7V < Vin < V-max。需改用低壓差(low dropout voltage ,不知有沒有用錯術語)。
   目前準備用手上現有的 MIC5207-5.0的來跳接,此 LDO Vin 要求為  Vout+1V即可。
   當鋰鐵電壓低到 6V(3V X 2)時,電量應已所剩不多了。

報告完畢。

補充內容 (2015-5-20 12:16 PM):
後續更新於 7F

補充內容 (2015-5-22 02:15 AM):
電池保護版的資料更新於 8F

補充內容 (2015-5-25 12:50 PM):
圖上 電池規格 14400為錯誤,正確為 14500

网友A:
這個交給我修,肯定不會
原來舅舅的手氣比我還好說
嘉芬欠你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交給我修,肯定不會
原來舅舅的手氣比我還好說
嘉芬欠你說~

其實是運氣好~~~
不然我都嘛不會修~

网友:
還好面板還活著

网友B:
這根本不是人.簡直是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根本不是人.簡直是神人.

jojo不是人~~~(自動忽略後面句子)~~~

開玩笑的~

楼主:
進度更新:

主板上電源改裝了一個連接座,還有換上 MIC5207-5.0V(因為我只有這一顆....)

把 DC to DC baord (MP2307 ,最高輸入23V),電源插頭和電池保護版固定在背板。
因為在盒子中間部份,都有待測信號,所以把所有的元件都避開放在外圍,這些位置比較不會造成太多問題。

調整DC轉換電壓,可設定為小於8V,電池保護板工作電壓可到 10V,不過我目前只調整到 7.4V,略大於2顆鋰鐵的充滿電壓( 3.6V X 2 )。

放在一起的合照

昨天去源達找電池彈片,左邊沒找到完全合用的,先用這個有點偏小擋著先。右邊是拆了一個電池盒的,感覺不錯。

目前先用 14500 規格的鋰鐵吧,18650太大隻了。

主板照像留檔,現在只差沒改高壓保護了。原因就是.....沒零件....
只好放過它.....
http://bbs.pigoo.com/thread-56366-1-1.html

現在這板有比較多功能,校正不再是長按後進去,而是長按後,進入一個選單,再從裏面選 selftest來校正。
在選單系統下,共有3個 key ,分別為 up /down / enter,對應的是按住的秒數。分別是輕輕一下,按稍久一點一下,再按久一點一下。

最後,打包送回...
順便去跟大胖拿了一個便宜板的USBISP一起送回,這樣就能自己燒 BIOS。
附一條自製電源延長線,這樣就能如果拆開來,可以轉面來看。

謝謝觀賞~

楼主:
補充一下鋰鐵電池保護版的資訊:

底下是我買的連結。
http://tw.taobao.com/item/149318 ... &_u=l7pftef89b2

此塊用的保護IC電路為 Ricoh R5460X
datasheet r5460-e.pdf (637.71 KB, 下載次數: 20)
電路為

此保護版我拍了一下上面的近照。

此保護版,在裝上電池時,是不會有電輸出的。
可用:
1.插上外部電源後,保護板就會啟動讓電流流出。
2.設計一個小按鈕於 B- 與 P- 之間,裝上電池後,短路此2端點,讓保護 IC power 端有電流進去及可。

网友C:
我也準備來改電池電源了,我的方案是單一3.7V 鋰電與充電升壓板直接取代 5V LDO。

用 USB 端子對電池充電,再升壓 5V 供應給主板電路使用,小小一片板子好買又便宜(掏寶買只要台幣十元銅板),原來是給小行動電源用的。
預計要拆掉 5V 穩壓與改電池電壓檢測電阻,可以減少原 5V LDO 的功率消耗,還有原本設計不良的待機時電壓檢測電阻之漏電電流。

板子剛訂還沒拿到,改好後再來 PO 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準備來改電池電源了,我的方案是單一3.7V 鋰電與充電升壓板直接取代 5V LDO。

to duke83大~

在Atmeag328p 上的 AVCC 與 AREF 是連接進 VCC裏。
我是不太清楚,用 PWM 升壓 ic 是不是可以達到穩定的電壓誤差與 ppm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to duke83大~

在Atmeag328p 上的 AVCC 與 AREF 是連接進 VCC裏。

看我要用這塊板上的 IC (TP4223)規格,在 1A 負載下 5V 輸出會有正負 0.2V 的誤差,這個誤差是可以經過校正補償回來,但規格沒有提到穩定變動率,這也只有自己測試看看是否合用。

如果電路要改用外部電壓參考元件是不是韌體也要配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要用這塊板上的 IC (TP4223)規格,在 1A 負載下 5V 輸出會有正負 0.2V 的誤差,這個誤差是可以經過 ...

這個應該是一個申論題吧~
程式內部很大,不是說能改就能改整個切開來 VCC 與 AVCC 的假設條件。
程式目前是假設 VCC 與 AVCC 是同一個電源,並沒有特別的分開~
就算你單改加上精密參考電源給內部的 ADC(AVCC),但是你也沒辨法保證 VCC 電壓等同 AVCC。原因是這個分壓檢測假設,都是由固定 VCC與固定精密電阻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要用這塊板上的 IC (TP4223)規格,在 1A 負載下 5V 輸出會有正負 0.2V 的誤差,這個誤差是可以經過 ...

另外,你看那個參考文件,他其實是有設計一個 2.5V 的精密參考電源,用來校正 VCC 5V 的實際值。
我曾還想把上次那個 AD584換下的IC,使用它輸出的 2.5V 來當這台的精密參考電源而不小心接錯,灌到10v而打穿 MCU~
以他的設計理論,VCC只要夠穩,ppm 夠低,利用精密參考電源 2.5V來校正 VCC 的偏差值應該是可以的。
這裏我唯一不清楚的,是用 PWM 升壓,到底夠不夠穩定(這塊我不太懂,之前只稍稍研究了一下那些精密電壓源的特性好與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你看那個參考文件,他其實是有設計一個 2.5V 的精密參考電源,用來校正 VCC 5V 的實際值。
我曾還 ...

線路板上是有一個 2.5V 精密參考的位置目前是沒有裝,照那份文件的說法程式會自動判斷是否存在,我還沒試過如有必要會來試試。
原文如下:
The additional 2.5V precision voltage reference connected at pin PC4 (ADC4) can be used to check and calibrate the VCC voltage, but is not required. You can use a LM4040-AIZ2.5 (0.1%), a LT1004CZ-2.5 (0.8%) or a LM336-Z2.5 (0.8%) as voltage reference. If you don’t install the precision voltage reference and you don’t add the relay extension, you should install a pull up resistor R16 to PC4 with a higher resistance value (47kΩ). This helps the software to detect the missing voltage reference.

5V 的電池升壓 PWM 線路是自己的想法,這顆控制 IC 號稱對 4.2V 的電池充飽檢測電壓有 1% 的精度,所以希望他的 5V 輸出也會很準與穩。還有低靜態消耗電流也是很重要。這類的專用新元件功能與特性都很好,有希望取代傳統供電線路。
DC PWM 穩壓迴路內部都有一個電壓參考器,以往的經驗精度都要比類比 LDO (78L05) 要高,除了電壓 PPM 外我還擔心多出來的電源雜訊要處理。

原文件有提到另外一個機型 WEL_M8,原件貼上。
單一電池或 USB 供電,升壓與 LDO 線路,但原 LDO 靜態耗電高被原作給換掉,不懂燒錄的 Fuse 設定為何要改?

5V 的 LDO 是最簡單且穩定的供電方式,電池的升壓供電板原是供應大電流的,我有量過這類的電路在小電流輸出時電壓其實都還很穩,最大的電壓變動還是負載效應,此測試器的耗電電流穩定所以應該不會有問題。
只要小心點不要燒掉晶片,各種改裝都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板上是有一個 2.5V 精密參考的位置目前是沒有裝,照那份文件的說法程式會自動判斷是否存在,我還沒試 ...

有關那個 brown out 的問題,就是那台機器的電源設計 drop 偏大所造成。

Atmega328p的文件資訊:

解決方法有很多種:
1.關掉這個硬體檢測 (更改 fuse值)
2.降低電源電路的 dropout (換 LDO,加電容.....)

另外,其實有些假設必須要先確立一下:

底下論點是以一個"非玩具"的考量來討論:
1.在精密測量儀器裏,精密參考電源是必須存在的。
2.在精密測量儀器的設計,應該沒有人會用 78L05 來當主電源的供應。
3.在這應該還會加入 voltage dropout / ppm 一些考慮吧。

當然,如果是當一個"玩具"等級來說:
(1)當然 78L05 很夠用。
(2)5V 也不用校正正確值,反正本身 MCU 也有精度的極限。

當然,結果是怎麼選擇都是對的,都會 work~
文件的說明,只是依據作者的意見及使用者打算怎麼看這台的定論而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關那個 brown out 的問題,就是那台機器的電源設計 drop 偏大所造成。

Atmega328p的文件資訊:

讓我這兩天先把零件買齊包含 LM4040AIM3-2.5 0.1% 100ppm 精密電壓參考源,這與主板相同接腳應該直接焊上就能用。
反正這零件不貴(也是十元銅板)就看是否能讓他的精確度提高,Vcc 電源的品質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只要能確定韌體或 Fuse 不需特別修改,這些硬體的改裝應該都不難。
目標是用最少的錢提高此機的可靠度與精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