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40v300A紅燈閃2下,不開機

楼主(2015-05-20):
這台紅燈閃2下,查了代碼是電源板問題?

但單獨電源板強制啟動時(REG12V不接主機板)電壓:
STB3.3=3.3
AUDIO 13V=16.2
UNREG6V=8.1

REG12V=12.1

請教紅字這2組電壓是否正常?GOOGLE發現有人說正常,也有說不正常?

但只要REG12V接上主機板,UNREG6V、AUDIO 13V、REG12V就亂跳...

那到底是電源板還是主機板問題?,請指點好能縮小方向啊

感激不盡!!

電源板
主機板

网友:
是電源問題

楼主:
感謝指點,unreg6V、AUDIO13V這2組測得電壓正確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點,unreg6V、AUDIO13V這2組測得電壓正確嗎?

我有一台破屏機  要版再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破屏機  要版再找我

感謝 BEER大,先嘗試原板來修修看,真不行再來請求支援n_131|

楼主:
請問這顆變壓器是哪種規格?哪裡有賣啊??
上面看起來是松下的?,印984 641E ,下面一排印SB15BU1,這組數字google不到呀!!

因為第1.2腳量起來開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變壓器是哪種規格?哪裡有賣啊??
上面看起來是松下的?,印984 641E ,下面一排印SB15BU1,這組數字g ...

還沒修過這顆壞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破屏機  要版再找我

請問有40W300A電源板嗎?  有通用嗎?

方便帶去測試嗎?  還不確定是不是電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40W300A電源板嗎?  有通用嗎?

方便帶去測試嗎?  還不確定是不是電源 ...

要試可以在台中 星期一有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試可以在台中 星期一有空

大大感恩ㄚ  可是小弟住桃園

有機會再去拜訪您吧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沒修過這顆壞掉

黑~好康都讓我碰到了~~~從2個燈~修到3個燈~然後是5個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好康都讓我碰到了~~~從2個燈~修到3個燈~然後是5個燈...

燈燈等..慢慢搞
燈號只是參考  修S要有耐心..
目前還修過三星用奇美 3D面板
改天再發維修手冊

网友:
變壓器很少壞 的

楼主:
對啊!真的碰到囉! 不知哪裡找的到這一顆??

网友C:
妳這顆  看起來是stby 3.3v的變壓器阿~~怎麼會是他壞呢?  3.3v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妳這顆  看起來是stby 3.3v的變壓器阿~~怎麼會是他壞呢?  3.3v有異常?

3.3很正常,但不只是3.3,它1.2腳還有輸出另一組電壓給power on迴路啟動用。
現在拆了另一塊板子的去替用,暫時解決了這個變壓器問題

但是現在一上電relay狂跳,換了一顆依舊,真是有夠難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