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machines E725基礎電壓不出求助 [已解決]

楼主(2015-05-20):
先說明一下狀況...按開機沒反應...測量IO_+3VALW輸入電壓為0V

打阻值沒有短路...斷開PJ1上電一樣沒有電壓

往回查...查基礎電壓+3VALWP(3.3V)和+5VALWP(5V)都是0V....
查PU4第6腳ISL6237_B+為0V...再往回查B+電壓也是0V....

重點來了....B+電壓應該是PQ11供電...但PQ10跟PQ11測量沒有短路或壞掉..
不過一樣把這二個換新...情況一樣...電壓測量情況參考下圖....
有把PR57拆下...PQ11的5678腳一樣量不到電壓...卡關了...
請問是哪有問題導致19V都過不去???

附上檔案 LA-4854P.pdf (1.21 MB, 下載次數: 38)

网友A:
PU5的第四腳沒動作, 所以PQ10跟PQ11沒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5的第四腳沒動作, 所以PQ10跟PQ11沒開

大大您好..
意思是PU5壞了??
我先換換看好了...
不過讓小弟不解的是怎麼量的到電壓???
那18.4V是從哪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意思是PU5壞了??
我先換換看好了...

PQ10 跟 PQ11 是 P-CH MOSFET, 所以其 Gate 要拉 low 才會導通!
你可以玩玩看把 PU5 的第四腳接地, 看看會有什麼動作.

PU5 的第四腳會量到18.4V 是來自於 PQ10 的 body diode(就是PQ10圖示內的那顆)

PU5有可能壞了, 不然就要去查它的時序跟週邊, 看是哪些東東害它不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10 跟 PQ11 是 P-CH MOSFET, 所以其 Gate 要拉 low 才會導通!
你可以玩玩看把 PU5 的第四腳接地, 看看 ...

感謝大大指導....
把PU5換掉就好了...
大大有提到gate要拉LOW才會導通(表示0V導通)...
但是PU10跟PU11的第4腳有量到12V...
這二棵MOS感覺好像導通了讓19V通過...
還是小弟功力還不夠無法理解這原理=.=a

楼主:
請教一下..
我po的第一篇..
"管理"的連結怎麼不見了
我要怎麼把標題改成"己解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我po的第一篇..
"管理"的連結怎麼不見了

文章下看一下是否有個"編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章下看一下是否有個"編輯"

水大您好...
只有"回覆"跟"補充"...
就是看不到"管理"或"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