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PT-A718畫面異常

楼主(2015-05-20):
小弟的polyview PT-A718螢幕近來常不定時出現如圖一情況,但持續開機隔一段時間就恢復正常

我已將圖二 電源板上的2顆電解電容換過了,但狀況仍舊存在

有大大可以告知從何著手?
感謝!

補充內容 (2015-5-21 12:56 PM):
5/21補充:謝謝 2F -- lazy104 大大的指正--圖二右邊的pcb應是"背光高壓板",再次謝謝指導。

補充內容 (2015-5-26 11:30 AM):
5/26 補充:
     1. 依 4F "qm.pc大大" 的建議,換上另一條訊號線,至今已第5天了,螢幕顯示皆"正常",為了找出真正的解決方案,已到貨的電容暫不換上。

補充內容 (2015-5-29 06:49 PM):
換了D-sub訊號線後,至今已邁入第7天,螢幕顯示一切正常,標題不知要如何改為"已完修"?再次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幫忙,謝謝

(圖一) 畫面、字體有陰影模糊

(圖一) 畫面、字體有陰影模糊

(圖二)這2片 應是電源板&AD板

(圖二)這2片 應是電源板&AD板

网友A:
乾脆AD板上的幾顆也換掉好了..

网友B:
這台是吃 19V Adapter 所以沒有獨立電源板; 大大更換電容的是背光高壓版!
可以把AD板上的鋁殼電解電容也換掉, 或先用並聯法先試看看.

网友C:
小弟之前有遇過類似這樣的問題,當時剛好手邊有測試料件,更換訊號線即正常,可供您參考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吃 19V Adapter 所以沒有獨立電源板; 大大更換電容的是背光高壓版!
可以把AD板上的鋁殼電解電容也換 ...

請教--lazy104大大:
     1. 並聯法是--"在AD板上的鋁殼電解電容另外並聯1顆 "1uf/同電壓" 的一般電解電容"?一次只並聯其中一顆,來找出是那一顆電容有問題?
     2. 又AD板上的鋁殼電解電容是否是所謂的固態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lazy104大大:
     1. 並聯法是--"在AD板上的鋁殼電解電容另外並聯1顆 "1uf/同電壓" 的一般電解電 ...

1. 差不多意思! 沒有規定是並聯1uf電解電容. 可參考下面前輩的作法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761-1-1.html

2.AD板上的鋁殼電解電容與固態電容是不同的東西, 前者基本上可視為一般電解電容的SMD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脆AD板上的幾顆也換掉好了..

回覆 a471 & lazy104 兩位大大:
     小弟已上網買了AD板上4顆SMD鋁殼電解電容(100uf/35v x 1pcs ,47uf/25v x 3pcs ),待收到零件再更換,謝謝指導。

回覆 qm.pc大大:
     小弟昨晚也已換上另一條VGA訊號線,在等待"SMD電解電容"到料這幾天,也正好可觀察換上VGA訊號線後,狀況是否有恢復正常,謝謝。
  各位,小弟再觀察幾天,有新的進度,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 a471 & lazy104 兩位大大:
     小弟已上網買了AD板上4顆SMD鋁殼電解電容(100uf/35v x 1pcs ,47uf ...

你不必買SMD的,直接買普通的焊上即可...買日系品牌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之前有遇過類似這樣的問題,當時剛好手邊有測試料件,更換訊號線即正常,可供您參考研究看看 ...

qm.pc大大:換上另一條訊號線,至今已第5天了,螢幕顯示皆"正常",(已到貨的電容暫不換上),繼續觀察,再請教,"更換訊號線即正常"---可請教原因為何?謝謝。

回覆 8F "a471 "大大 的建議-- "你不必買SMD的,直接買普通的焊上即可...買日系品牌的產品"
        謝謝您的告知,小弟的焊接技術差,若要換電容,SMD的不會焊,就改用一般的電容焊上,謝謝。
謝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至目前為止,狀況OK?

网友D:
引用 楼主:
qm.pc大大:換上另一條訊號線,至今已第5天了,螢幕顯示皆"正常",(已到貨的電容暫不換上),繼續觀察, ...

D-sub訊號線不良:

原因:

1.本來的線就是較劣質易造成訊號不良
2.使用久了針pin氧化造成訊號不良
3.長期彎折角度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ub訊號線不良:

原因:

謝謝 Ultraman 大大的回答說明,謝謝。

換了D-sub訊號線後,至今已邁入第7天,螢幕顯示一切正常,標題要改為"已解決",再次謝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幫忙,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