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沒發現炭鋅電池(乾電池)短命了?

楼主(2015-05-20):
很久沒買炭鋅乾電池了,去年家裡買了幾個時鐘,這種小耗電電器不適用鹼性電池,
於是去買了一些普通乾電池來用,沒想到不到半年,時鐘陸續罷工,以前一個電池都走
超過一年以上,換了電池又走了,當時也沒介意,前不久想要作一些氯化鋅助焊劑,想
到這些很新就沒電的電池,應該可已拆一些鋅來用,沒想到一拆開,"e04"竟然剝不到鋅
皮,只有很薄一層用膠膜的鋅殼,而且都已經作用完了,變成粉末,後來在廢料堆裡,
找到一個沒電好多年的有一隻黑貓的壞電池,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分解它,嘿!沒想到
外表的鋅殼還有得拆,生意人頭腦就是賺錢用的.......................

网友:
只要不要漏液就行了

网友:
很早以前就偷工減料了,現在才發現

网友:
只剩鐵皮跟碳棒可以再利用。

网友:
以節約資源觀點, 應用材料加工技術將膠膜鍍鋅取代傳統鋅片,
這種作法值得稱讚, 傳統鋅片沒用完就沒電了也算是浪費
鍍鋅膠膜可以更軟更貼合碳棒,
(我突然覺得搞不好有 中間過渡時期用 "鋅箔"  )
只可惜省過頭了偷料嚴重鋅膜厚度不足

類似情況
如PC鍵盤上   控制晶片封裝在板上  石英晶體改用電感  機械鍵改成薄膜式
如汽車傳統伸縮天線 改用 類似印刷在後擋風玻璃上
扯到天線  現今不就有一大堆 '倒F形天線' 以PCB蝕刻出線路圖形

其實很多進化的設計出發點是好的  只是背後的金主....看的還是$$

网友:
時鐘吃電池有時是時鐘用久耗損了,齒輪都磨損了~~~

网友A:
沒錯,我用遙控器,用沒幾個月就沒電了,不過跟我買一顆兩元應該也是有差吧

网友:
普通乾電池是,大廠牌的?
倒是沒特別去注意過電力問題,因為裝小朋友玩具,很快就乾了
裝在電器遙控器上面,能撐過一個月其實,就忘記啥時換的了  XD

唯一想幹譙的是那種放在超市,顏色很花,莫名其妙牌子,一大排很便宜的
我以前買過一次,想說了不起就電力少一點,但,真的是少過頭

那種的根本是直接買回家丟掉汙染環境的

网友:
原来台湾也有假冒伪劣短命产品,现在垃圾太多了,严重污染环境,一台机器如果用了短命元件,如一只小电容小电阻坏了,维修难查维修费又贵,过保后也许用户就不修了,用户一扔又成垃圾。

楼主:
是MADE IN CHINA 的 PHILIPS 牌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MADE IN CHINA 的 PHILIPS 牌子。

去買黑貓啦~~~~不然笨吶所尼也不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MADE IN CHINA 的 PHILIPS 牌子。

又是大陆的低劣产品,有效期过了吗?不知是否假冒品?飞利浦可是知名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大陆的低劣产品,有效期过了吗?不知是否假冒品?飞利浦可是知名品牌。 ...

別難過,下回美國電影裡就會有批評台灣品牌中國製造是爛貨的電影橋斷了~~~

网友D:
請問~ 鹽酸與鋅的比例多少卡好?

网友E:
為何會有"鹼性電池"不適用之說
個人一直使用鹼性電池
沒因此壞什東西
倒是摔壞的常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請問~ 鹽酸與鋅的比例多少卡好?

請問~ 鹽酸與鋅的比例是要做什麼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請問~ 鹽酸與鋅的比例多少卡好?

我國中化學老師很漂亮, 所以我還記得

鹽酸 HCl
鋅     Zn
因為 Zn 是2+
所以 化學反應式: Zn + 2HCl --> ZnCl2 + H2
下面猜的
1g  鋅 放入  2g 鹽酸 容器 中, 當氣泡(氫氣) 停止時 ,  剩下容器 中就是ZnCl2(氯化鋅)

我看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碳锌电池
裡面提到的 [洩漏]...鋅外殼會逐漸變薄。因此,氯化鋅溶液常常可以從電池中洩漏出來。....
猜想 說不定膠膜對防止洩漏能有所助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國中化學老師很漂亮, 所以我還記得

鹽酸 HCl

「我國中化學老師很漂亮」。原來這也是幫助記憶的方法之一啊。
如果我當年的電子學老師是長這樣的話,我相信我現在已經在台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去買黑貓啦~~~~不然笨吶所尼也不錯

真的耶!
PANASONIC #1電池,藍色防漏膠皮內真的有鋅片
男人對鋅片,很需要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沒錯,我用遙控器,用沒幾個月就沒電了,不過跟我買一顆兩元應該也是有差吧 ...

電池庫存越久,賣的就越便宜
曾經試過電表用的9V電池,買當年份一顆120.-也沒卡耐操
還不如買40元的三顆用的反而用的比較久

適合遙控器使用的碳鋅電池,店家能讓你用電表測量再買
大賣場特價電池品牌眾多,如不讓一休大師測量,就挑相同價位的電池各買一包
哪一款電池殘餘的電壓最高就放在冰箱密封留著用
其它電池包裝保持良好,七天內拿去換最高電壓那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 鹽酸與鋅的比例是要做什麼的??

硫酸太烈怕牽袂著~
鹽酸較易取得,想試試自製氯化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國中化學老師很漂亮, 所以我還記得

鹽酸 HCl

這顆剩1V的碳锌电池,鋅皮已經薄到沒肉
倒是底殼負極的鋅板還挺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國中化學老師很漂亮」。原來這也是幫助記憶的方法之一啊。
如果我當年的電子學老師是長這樣的話,我 ...

昌哥怎會有莉莉老師的相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池庫存越久,賣的就越便宜
曾經試過電表用的9V電池,買當年份一顆120.-也沒卡耐操
還不如買40元的三顆 ...

電表電池我都是忘記關電表
沒電的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為何會有"鹼性電池"不適用之說
個人一直使用鹼性電池
沒因此壞什東西

咸性电池就是内阻小点电流大点,应该可以用,我的石英钟也经常用咸性电池,但一般都是用旧的咸性电池,也就是从遥控器或其他电器用过后挑出还有电的那只来给时钟用,废物利用,因为一对新电池用到不灵时大多还有一只电池有电。

補充內容 (2015-5-25 12:06 PM):
更正:碱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國中化學老師很漂亮」。原來這也是幫助記憶的方法之一啊。
如果我當年的電子學老師是長這樣的話,我 ...

我國中1年級英文老師很漂亮
可是到了3年級英文還是很差
原因會是2~3年級的時候換成外省腔調的男老師????
連中文都有點聽不太懂說~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昌哥怎會有莉莉老師的相片

嗯...改天組團去找小莉莉練功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咸性电池就是内阻小点电流大点,应该可以用,我的石英钟也经常用咸性电池,但一般都是用旧的咸性电池,也 ...

鹼性電池長時間使用後,漏液律太高,像石英鐘這種小耗電電器,等到鹼性電池沒電,
太久都忘了它的存在,等看到停止不動,電池都漏尿了...........

网友:
電池要看製造日期買,有時候大賣場促銷的電池都有放一段時間不新鮮了...

然後也不必迷信品牌,有些電池牌子大不等於電量大,只要別買到那種隨貨

附贈用的便宜電池就好(他不是碳鋅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鹼性電池長時間使用後,漏液律太高,像石英鐘這種小耗電電器,等到鹼性電池沒電,
太久都忘了它的存在, ...

买松下东芝碳电池基本不会漏液,贵的劲量碱性电池反而经常漏液,我的石英钟极少用新电池,基本都用旧电池,其他电器多用两只电池以上,两只电池以上的每次换都换全新电池,换下的旧电池不会全都没电,一般只有一只电池没电,用指针式万用表测电压筛掉电压低的,有时是电池电压不是很低而是电池内阻变大,用250mA或500mA电流档快速测短路电流,内阻大的旧电池指钟偏转不满,即可丢弃,内阻小的指针满偏,就可留下,留给用电量小的石英钟用到不走为止,或与另一只旧电池配合给遥控器用,旧电池物尽其用,废物利用,让电池鞠躬尽瘁,减少环境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國中化學老師很漂亮, 所以我還記得

鹽酸 HCl

有點怪怪的,應該不是用重量(克)來計算

似乎應該用當量 這各詞

不過,因為我們國中理化老師不漂亮,所以我記不太清楚了
(路人:廢言,你國中理化老師是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耶!
PANASONIC #1電池,藍色防漏膠皮內真的有鋅片
男人對鋅片,很需要說~

記得配咖啡一起服用,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