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40W300A有聲音 沒畫面 沒背光

楼主(2015-05-20):
各位大大好  小弟的電視突然不能看了
機種型號如圖
之前沒有任何症狀 今天變成有聲音沒影像沒背光
請問要從哪下手
感謝大大的指教

補充內容 (2015-5-24 10:26 PM):
算是完修了

楼主:
抱歉 標題沒打到  有聲音 沒畫面 沒背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標題沒打到  有聲音 沒畫面 沒背光

沒閃紅燈?

网友A:
閃6下 又沒背光  你說哪   在那裏壞啊

楼主:
綠燈恆亮  關不掉。 約3分鍾可以關掉

楼主:
只有綠燈亮  沒有閃紅的故障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閃6下 又沒背光  你說哪   在那裏壞啊

大大是說  住那裏嗎?  桃園 大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標題沒打到  有聲音 沒畫面 沒背光

標題幫您改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標題幫您改好了。

標題型號也不對, 跟圖一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標題型號也不對, 跟圖一不合~~~

真的很抱歉  我以為都是KDL開頭。  可以麻煩您再幫忙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題幫您改好了。

真不好意思。 感謝您的幫忙。

网友:
高壓版壞把~~至於哪裡壞  沒有一定功力無法修復的  SONY沒那麼好搞

楼主:
那要修好要多少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修好要多少錢?

如果自己無法修好,想付費徵求維修,要到徵求區另行發文。

若想要自己試試看,除了要作作功課爬爬文,增加功力,動動手量測,
把檢測過程和數據 PO 上來和大家討論,而不是劈頭就問  那裏壞了, 從何著手之類的問語。

動手吧!實作才能累積經驗,祝你成功!

网友D:
高壓板與SONY KLV-40X200A好像通用請比對看看
露拍桃園有人賣2片1-869-961-04與1-869-962-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無法修好,想付費徵求維修,要到徵求區另行發文。

若想要自己試試看,除了要作作功課爬爬文,增 ...

謝謝大大的指較 您說的對
就是想要自己修  爬文沒這樣的狀況
只好慢慢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壓板與SONY KLV-40X200A好像通用請比對看看
露拍桃園有人賣2片1-869-961-04與1-869-962-04

感恩喔。 我在比看看

祝您比我好運↑Χ10

网友D:
之前撿了壹台40x200a沒腳架+閃紅燈7下
在露拍買壹台破屏機1000+200運
換了主機板就好
電源板上方那塊好像是高壓板電源
跟40x200a好像一樣新北永和可借測
我看露拍賣家40x200a與40w300a高壓板不一樣
實際要拆開看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撿了壹台40x200a沒腳架+閃紅燈7下
在露拍買壹台破屏機1000+200運
換了主機板就好

謝謝大大的熱心幫忙

我先量量看有何問題

找到問題再請您幫忙囉

网友:
高壓版機率較大

楼主:
剛剛量了下送往高壓的電壓 388V

其他的在圖上 請教高手指點一下

功率晶體不知道這樣量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無法修好,想付費徵求維修,要到徵求區另行發文。

若想要自己試試看,除了要作作功課爬爬文,增 ...

感謝wooden大您的鼓勵跟祝福

小弟今天早上要找耙文的量測點

結果背光就一閃一閃的......

找到兇手了.....真沒想到運氣真好

好開心 好有成就感

謝謝大家的熱心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