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22SCIT LCD TV 畫面異常

楼主(2015-05-20):
大家好,

最近家中使用了3年多的 大同 V22SCIT LCD TV 畫面出現異常(不特定位置有黑塊 , 字幕也有破裂或馬賽克情形 ) , 照片請參考照片 , 有爬了一些文章 , 但似乎與我的狀況不太一樣 , 故想請教各位先進 老手 , 懇請指點一下查修方向 , 謝謝 !

网友:
資訊不足...
如未拆機,可先試試在無訊號輸入與其它訊號輸入時的狀況...
OSD畫面是否也會有影響...
冷機與熱機時是否有差異...
運氣好也許只是排線氧化接觸不良...運氣不好xxx
加油吧,或是乾脆認賠送修...

网友:
查主機板DC-DC部分  可能電容不良廉波過大導致

楼主:
補充說明, 剛剛拆機了~ 在小畫家設定底色為藍色&粉紅色時 雜訊會放大很多且跳動(如圖) , OSD 的部分也拍下來了 , 字體的部分會破碎且邊緣有線條 , 還請高手指點一二 , 謝謝 !

楼主:
TV 主機板圖片忘記附上 ...

101 排阻有量過皆正常 ...

网友:
面板排線接觸不良機率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