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 8孔 4路 單路2.5A USB 5V輸出 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5-05-21):
直接貼成品   怎麼做 直接問我 IMAG0122 (640x361).jpg

网友:
每組都是獨立DC-DC... 成本高了些

网友A:
嗯嗯,還有前級的AC-DC,如果是用降壓的DC-DC,最方便的就是用液晶螢幕的變壓器(12V-5A)左右或是筆電的變壓器,都是蠻好取得的...
後面DC-DC模組的輸入跟輸出大電容應該換過吧,原本的應該沒那麼高...
至於成本,AC-DC應該在150到250左右吧...新的.
DC-DC用的如果是LM2596降壓模組約20到40元一組吧...也是新的.
這樣加一加頂多250到400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還有前級的AC-DC,如果是用降壓的DC-DC,最方便的就是用液晶螢幕的變壓器(12V-5A)左右或是筆電的變壓器, ...

AC-DC 是直接和筆電共電的    3.5頭母 - T -  3.5頭公 -筆電
                                                       4路DC-DC

网友B:
其實我還不太敢動 USB 電源這方面,因為腦袋一混亂的話,可能平板、手機﹑行動電源就遭殃了。還是小心為妙。畢竟現在腦力夠不上了。

网友C:
好像還不支援蘋果裝置的 1A 2A 輸出協定。

网友:
小小建議圖3 電感 磁力線(場) 不是封閉型式  空間許可時拉開些
不過若是我...焊下去之後 也是懶得再改了  出毛病了再說...

网友:
請問有線路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還不太敢動 USB 電源這方面,因為腦袋一混亂的話,可能平板、手機﹑行動電源就遭殃了。還是小心為妙 ...

不要想得太複雜  有的東西可以很簡單到超乎想像

   最初在做全載測試的時候 也就是將總電流推到10A的時候 每路是2.5A

那時候就有一路擊穿了  MOSFET直通  19V直接灌到USB那邊
但是我不用量我就知道了        因為LED燒毀了    我限流電阻是配680歐姆
19V輸入 是一定要燒毀的

也可以用TVS保護   啟動時比較激烈 所以我沒用
TVS兩端當到達TVS的崩潰電壓 TVS的阻抗將會瞬間降低 好讓OCP啟動   TVS相當於OVP
也常常用在對抗ESD  向論壇就有大大用TVS保護 晶體測試儀

或是改用6.3V的電容+PPTC
當過電壓時 電容將會流經過大的電流
這時PPTC開始發熱 升高阻抗保護後端
狀況排除時 PPTC發熱趨緩 兩端阻抗降低

楼主:
把它想像成是這個模組 並聯4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9435316%3B255%3B2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還不支援蘋果裝置的 1A 2A 輸出協定。

的確  只是D+D- 短路而已

因為我沒在用蘋果系列的產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它想像成是這個模組 並聯4個

你有實測過你買的單一組的輸出電流嗎?
感覺只能有1A左右的能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實測過你買的單一組的輸出電流嗎?
感覺只能有1A左右的能力而已.

每路2.5A  總電流6A    限制在檢流電阻(2W) 50毫歐姆
如果要全功率使用 必須將限流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路2.5A  總電流6A    限制在檢流電阻(2W) 50毫歐姆
如果要全功率使用 必須將限流短路 ...

我會覺得電流不足是因為看到那個平平的電感,感覺它就是無法流過太多的電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會覺得電流不足是因為看到那個平平的電感,感覺它就是無法流過太多的電流. ...

依電感基礎
線圈內磁場的強度與線圈上的電流及單位長度內線圈的圈數成正比。
假設這個 磁芯最大容許磁場的強度  是 1000AT  電流A*圈數T
也就是說
  100A時 可以繞       10圈  ... (A)
    10A時 可以繞     100圈  ... (B)
再加上這句話 ....電感量與匝數的平方成正比...

電感量(A)  小於  電感量(B)    以 di/dt    dt 是導通充電時間
當工作頻率提高後  使用較小的電感量(A)  磁芯體積得以減小些

基本上 這種DC/DC電路看多了之後
光是看電路圖上的電感量  或  實物電感量與磁芯體積
就會對 工作頻率是多少有個底
有興趣的人  可以看看  PC主機板上或顯卡   供電CPU用的 DC/DC電路
磁芯體積沒多大  但是電感量降低很多  因為DC/DC工作頻率高出一般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依電感基礎
線圈內磁場的強度與線圈上的電流及單位長度內線圈的圈數成正比。
假設這個 磁芯最大容許磁場 ...

難道頻率提高也可以讓銅線的電流量也提高很多嗎?
若是可以的話,那就太好了,可以用小容量的銅線跑大電流了.

楼主:
那種用的DC-DC都是多相並聯 同步整流的
低壓化 高電流 高頻率一般都是MHZ以上的

高頻率不能使導線截面積降低  反而要在意集膚效應
但是高頻率可使感抗降低  在一定體積下 可以繞製更粗的銅線    或是扁銅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難道頻率提高也可以讓銅線的電流量也提高很多嗎?
若是可以的話,那就太好了,可以用小容量的銅線跑大電流了 ...

何必執著於ㄧ單芯線呢?
續我前文,線組(A)(B)
以10根B同型號線並接為一股作為線組A...
佔用空間是相同的。

楼主:
好決定了  明天來敲幾個電感   拍圖來給大家
以前敲 那時還沒手機 沒能拍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何必執著於ㄧ單芯線呢?
續我前文,線組(A)(B)
以10根B同型號線並接為一股作為線組A...

你越扯越遠了啦,我原來就是覺得那個線圈可能線很細,所以所能流過的電流無法像它所標榜的那麼多,你這樣說那不就是說線不夠粗那就加大,那就跟我懷疑那線徑無法輸出所標示的是一樣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有實測過你買的單一組的輸出電流嗎?
感覺只能有1A左右的能力而已.

這個降壓模組我有買來使用過,的確無法長時間輸出標示的功率,主要是那顆飛輪二極體太小顆又沒加強散熱,持續輸出 1A 時會很燙。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降壓模組我有買來使用過,的確無法長時間輸出標示的功率,主要是那顆飛輪二極體太小顆又沒加強散熱, ...

的確  所以圖二中可以看到
那個二極體很突兀n_087|

SR5100      現在想想還真浪費n_080|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確  所以圖二中可以看到
那個二極體很突兀

所以您自己加焊 3A Schottky Di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您自己加焊 3A Schottky Diode ?

對 另外 SR5100 是個 5A 100V的Schottky Diode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對 另外 SR5100 是個 5A 100V的Schottky Diode

SR5100... 是5A/100V??
如果是, 它的Vf大了些, 在滿載輸出會損耗很多~~
換540或並聯一顆試看看.

另外這片板子是用LM2596嗎? 印象中它的效率本來就不是頂好(不到90%);
以前做過實驗, 長時間在大約這種大小PCB上(不加散熱片跟風扇)滿載輸出(3A),
溫度一直上升...到後來整顆IC會類似在錫面上游泳漂浮(一拍就掉, 鎳子一夾就起來), 不過此時仍然正常工作輸出, 一直等不到燒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SR5100... 是5A/100V??
如果是, 它的Vf大了些, 在滿載輸出會損耗很多~~
換540或並聯一顆試看看.

我那個版本3A是等不到功率晶體游泳就先炸了n_087|
SBD 滿載擊穿 脈沖直流導致電容膨脹

所以SBD全換了 電容也是

我倒是碰過 SOP-8 的 功率晶體在游泳
TP4057  快速開關它  接著過不到幾秒鐘就發燒了   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電流是從那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