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三顆繼電器怎測好壞?!

楼主(2015-05-21):
請問這三顆繼電器怎麼測量好壞呢...?

手邊工具 只有三用電表

HE1aN-DC12V

JS1-12V

JW2SN-DC12V

网友A:
送12V進去  量接點阻抗   大電流繼電器要低於1歐姆

网友A:
12V 去接電瓶
最右邊那兩顆繼電器翻過來   要看看接腳才知道

最左邊最大顆的   那個只有4隻腳   2支線圈 接12V 會喀一聲  2支開關就會接在一起了
腳位看得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12V進去  量接點阻抗   大電流繼電器要低於1歐姆

請問送12V 是接5 6腳嗎

然後轉歐姆檔量測1 4腳?  所得要低於1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去接電瓶
最右邊那兩顆繼電器翻過來   要看看接腳才知道

JW2SN-12V 這顆上面沒有圖示

网友:
繼電器你上網查一下就知道工作原理了,掌握了工作原理就知道怎麼測量其好壞~

不外乎~~導通點是否阻抗過高,線圈點通電之後有無滴答作動聲...

网友B:
引用 楼主:
JW2SN-12V 這顆上面沒有圖示

左邊那顆 2 5送電  3跟1 是NOMORE OPEN  常開  是不通的  4 1 NC 是常閉 是要倒通的

右邊八隻腳的
最底下2隻腳是接電的
第2列跟第3列 是上下導通的
通電後 會變第1列跟第2列導通

希望有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邊那顆 2 5送電  3跟1 是NOMORE OPEN  常開  是不通的  4 1 NC 是常閉 是要倒通的

右邊八隻腳的

感謝 已經測完兩個了

可是小的測試完

25送電後  31確實不導通(有沒有送電都是不通)

41 送電後不導通 (沒電導通)
這樣是正確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已經測完兩個了

可是小的測試完

1  3送電後應該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3送電後應該導通

測試的時候阻值蠻大的  剛剛接線後還能用就沒換了  暫時沒問題了  感謝各位

网友:
Relay有故障過時,直接換掉比較好,不然會時常出現時好時壞的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