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DS1302發燙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5-05-21):
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最近組了一個VFD電子鐘套件, 雖然在組裝手冊有提到

3. DS1302時鐘晶片的辨別方式:
正常的DS1302的Pin-4對Pin-5的電阻值約為40K至60K左右;仿貨約150K,會產生時間重置、不走或錯亂,及發熱的情形。
仿貨發生發熱情況時,請不要裝電池。或拔掉IC的Pin-1,避免過熱燒毀。

我看大家都好像有用到這顆 DS1302, 但也都有裝電池, 我在買這套件前特別上網找了MAXIM 原廠IC , 賣家也跟我確定是MAXIM原廠DS1302
買回來後測試阻值都在 46.7K (原廠文件是提到 PIN5~7 對地要在 40K)

目前我組的這個套件, 若上電 USB 5V (Vcc2) 並裝上 3V 電池 (Vcc1), DS1302 會馬上發燙, 拆掉電池也會繼續發燙,
若不裝3V電池, DS1302不發燙, 換了其他顆 DS1302也是一樣, 我查了一下電子鐘上的DS1302電路設計,
跟 MAXIM DS1302 DATASHEET 應用方式一樣, 網路上也都有人做成模組在賣, 照道理來說, 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大家都有特別注意這個問題嗎?? 這樣發燙的情況是否 IC有問題呢? 還是有什麼原因會造成一上電 IC 就會發燙??

p.s: 上電 5v 中,  拆換 3v 電池, DS1302必發燙

MAXIM DS1302 PDF: http://datasheets.maximintegrated.com/en/ds/DS1302.pdf

[ 發文超過編輯期限,ysc代為補圖 ]

网友A:
DS1302 買過很多批次,沒遇過發熱問題,套件電路不妨貼出來看看,或許介面電路有問題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302 買過很多批次,沒遇過發熱問題,套件電路不妨貼出來看看,或許介面電路有問題也說不定。

YSC 大大, 沒有電路圖, 只有電路版 (雙層板), 電路版上有印零件的規格, 照規格插上焊接 @@
還是我把 DS1302 的電路畫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YSC 大大, 沒有電路圖, 只有電路版 (雙層板), 電路版上有印零件的規格, 照規格插上焊接 @@ ...

那就把 DS1302 電源、電池、與 CPU 連接等電路畫出來,沒電路圖很難判斷。

DS1302 第1腳是 5V 、第8腳是接電池,還看過有人接反著用,靠近第1腳的電源最好對地接一顆 0.1uF 電容濾波。

另外,DS1302 具有充電功能,如果軟體有啟動充電,但接的是非充電式鋰電池,也有可能造成異常。

既然是購買套件,就找賣家反映這問題,不管是材料還是設計問題,賣家有義務幫忙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 DS1302 電源、電池、與 CPU 連接等電路畫出來,沒電路圖很難判斷。

DS1302 第1腳是 5V 、第8腳是 ...

晚上回家畫電路, 我試試能不能完整的畫出來, 基本上我有核對過 datasheet 和電路, 1,8腳正確無誤, 說不定賣家啟動了自動充電功能也說不定, 我已向他詢問有沒有電路圖, 要等他回應, 我再去問他有沒有啟動 ds1302的自動充電, 若有, 改成充電電池, 應該 ok 吧

它的第一腳沒有接0.1u電容, 我再加進去好了, 我還看過連電池有加裝一個二極體, 說不定就是為了怕充電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家畫電路, 我試試能不能完整的畫出來, 基本上我有核對過 datasheet 和電路, 1,8腳正確無誤, 說不定 ...

對,在 1-4 腳並聯一顆 0.1uF 電容,電池對第 8 腳串連一顆 1N4148 ( P接電池正端,N接第 8 腳),這樣再試試看。

DS1302 第一次加上電源時是內定關閉自動充電,除非軟體有打開才會自動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在 1-4 腳並聯一顆 0.1uF 電容,電池對第 8 腳串連一顆 1N4148 ( P接電池正端,N接第 8 腳),這樣再 ...

對, 症狀如您所說, 第一次上電好像是 ok , 等我斷電後, 隔天再上電, 或是過一會再上電, 就會發燙
會不會就是您說的第二次送電時, 就啟動充電了?? 不知道加了二極體會不會解決這個問題, 否則真要改成充電電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 症狀如您所說, 第一次上電好像是 ok , 等我斷電後, 隔天再上電, 或是過一會再上電, 就會發燙
會不會 ...

所謂第一次上電是指晶片內定功能,軟體不去管他的話就是內定關閉充電,若是軟體有打開充電功能,在第一次開電後就會被設定成自動充電,所以跟是否為第二次開機是無關的。

再加上二極體之前,若是單晶片有加 IC 座可以這樣測試:

1. 確認 1-4 腳有加上 0.1uF 電容。
2. 關閉電源,拔除電池。
3. 等待 10 秒鐘以上。
4. 拔除單晶片。
5. 裝上電池。
6. 送入電源。

這樣觀察是否還會發熱,如果不會那真的是跟軟體有關,若還會發熱.....那真的是 DS1302 材質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謂第一次上電是指晶片內定功能,軟體不去管他的話就是內定關閉充電,若是軟體有打開充電功能,在第一次 ...

請問 ysc 大大, 單晶片是指 AT89S52嗎?
賣家說軟體已經關閉" (程式裡面充電功能(0x90)已設定為關閉(0x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ysc 大大, 單晶片是指 AT89S52嗎?

就是看 DS1302 是由哪個 CPU 來讀寫,拔掉單晶片的用意是確認送電後保持在內定值,可以判斷是否因軟體開啟自動充電所造成的。

网友:
DS1302 用過很多,也沒遇過發熱問題。3V我都用小型充電電池。再試試。

网友:
請樓主盡速將圖片補上.

网友:
發文超過期限無法編輯,goodnight 大 mail 來圖片,已代為補上,並將文章移到 [電子電路] 版塊。

网友B:
在電子版區發帖時會自動帶出提醒事項,沒有附圖一定會被停權,並將違規帖移往回收區,會員只需等停權時間一過再重新發帖即可,其實不需再請版主補圖並移回。

网友C:
我以前也用過 DS1302 倒是沒去看有沒有發燒!! 不一樣的市 我的接腳有加 上拉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用過 DS1302 倒是沒去看有沒有發燒!! 不一樣的市 我的接腳有加 上拉電阻!! ...

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另外再買一批原廠的 DS1302 , 就正常了, 不管怎麼測試電源上電方式, 都不會發燙了
算是已解決了吧, 我想應該還是要在PIN1加個0.1u的電容, 和在pin8加個隔離二極體好了

如果版大看到了, 麻煩請幫我改成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電子版區發帖時會自動帶出提醒事項,沒有附圖一定會被停權,並將違規帖移往回收區,會員只需等停權時間一 ...

wish大, 謝謝, 因為當時, 只有空板, 而且只是單純的 DS1302 問題, 所以沒附圖, 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 謝謝, 因為當時, 只有空板, 而且只是單純的 DS1302 問題, 所以沒附圖, 抱歉 ...

依目前版規,若有其它原因無法貼圖,那只能發在不用貼圖的版區。

网友C:
引用 楼主:
順便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另外再買一批原廠的 DS1302 , 就正常了, 不管怎麼測試電源上電方式, 都不會發燙了 ...

一般的IC 不太會有如此的差異吧!! 不過眼見為憑就是,謝謝提供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目前版規,若有其它原因無法貼圖,那只能發在不用貼圖的版區。

下次我會注意的, 謝謝告知, 因為有時圖放在家裡, 白天在公司上網, 所以補圖的速度會無法即時, 造成大家的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IC 不太會有如此的差異吧!! 不過眼見為憑就是,謝謝提供訊息!!

因為我在買這套件時, 該套件的賣家就有特別註明過這點, 而對方不太提供原始電路圖, 但我依電路板畫出簡單的圖出來, 我一度懷疑是昇壓模組造成的問題, 也就是當 relay 啟動後 DS1302就會發燙, RELAY啟動, VFD 就會點亮, 但我跟原賣家討論, 他一直堅稱是 DS1302的問題, 所以我另外找別家買 DS1302  就正常了, 原賣DS1302的賣家也很負責的幫我取得原廠的DS1302樣品, 測試也沒問題

因為畢竟與安全有關係, 我並不清楚在通電的情況下更換 CR2032 的動作是不是算合理? 所以我當作是正常的行為, 所以才必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不能解決, 我最壞的打算就是不裝 CR2032

网友D:
上次也玩了一顆好像是不小心插錯電給其他腳位,再次送電後DS1302就不動作了~
所以又去買了幾顆新品!

但是有天就手癢把壞的拿來在試一次,沒想到反而很正常.........
不過這顆精度還真是有點差,要不是懶的自己去寫萬年歷(不會寫),建議你買精度更高的!

沒圖沒真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玩了一顆好像是不小心插錯電給其他腳位,再次送電後DS1302就不動作了~
所以又去買了幾顆新品!

>> ...不過這顆精度還真是有點差,..

RTC時間準不準,應該是跟 外接的X'tal有關...

OSCILLATOR CIRCUIT
The DS1302 uses an external 32.768kHz crystal. The oscillator circuit does not require any external resistors or
capacitors to operate. Table 1 specifies several crystal parameters for the external crystal. Figure 2 shows a
functional schematic of the oscillator circuit. If using a crystal with the specified characteristics, the startup time is
usually less than one secon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 ...不過這顆精度還真是有點差,..

RTC時間準不準,應該是跟 外接的X'tal有關...[/backcolo ...

手機拍的照片不好, 在IC上方就有顆32.768kHz 石英震盪器~
DS1302 精度 ±5PPM ~ ±20PPM
DS3231 精度 ±2ppm ~ ±3.5ppm

要精度高 要改用DS3231 年誤差會小於1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次也玩了一顆好像是不小心插錯電給其他腳位,再次送電後DS1302就不動作了~
所以又去買了幾顆新品!

請問前輩, 精度更高的是??
基本上, 我這個只是套件, 組起來回味一下VFD時鐘
另外請教, 您是用 組合語言還是 c 語言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 精度更高的是??
基本上, 我這個只是套件, 組起來回味一下VFD時鐘
另外請教, 您是用 組合語言還 ...

剛剛在編輯,因為有前輩以為我說的誤差是來自於沒有加外部晶振!
所以特別去找了一下兩顆IC的精度規格書....

至於組語還是C語.一開始我是學MICROCHIP 用組語,後來我又換學 ATMEL  用C語~

此板是 ATMEL ATMEGA88 C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手機拍的照片不好, 在IC上方就有顆32.768kHz 石英震盪器~
DS1302 精度 ±5PPM ~ ±20PPM
DS3231 精度 ±2 ...

DS3231
Accuracy ±2ppm from 0°C to +40°C
Accuracy ±3.5ppm from -40°C to +85°C

每天1秒的誤差為 1/86400 = 11.574ppm (理論值)
±2ppm 大約是 11.574/2 = 不到6天 誤差一秒(最糟的情形)
±3.5ppm大約 11.574/3.5 =  3天多 誤差一秒(最糟的情形)

在室內 40°C 內...以±2ppm,(簡單)來算 一年 365天/6天 = 61秒 (最差的情形)
一年誤差一分鐘以內是可能的(準確來說 60/(86400*365)= 1.902ppm)...

如果DS1302 用 1ppm以下(理論)就應該可以比 DS3231 準
註:當然誤差(ppm值)愈小,x'tal就愈貴囉...

所以就有 電波鐘/GPS鐘/網路對時...等等技術出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DS1302 用 1ppm以下(理論)就應該可以比 DS3231 準
註:當然誤差(ppm值)愈小,x'tal就愈貴囉...

DS1302 跟 DS3231 我都有使用,DS1302 要做到比 DS3231 準很難,主要是外加元件與溫度影響。

DS1302 要外加 X'TAL 與補償電容,以一般容易取得的元件組裝起來,每天大約誤差個 5~6 秒,當然也遇過 10 天才差一秒的,但機率很低可遇不可求,誤差可以透過改變外加電容值來調整,在沒有非接觸式儀器可測量之下,只能用經驗值調整電容,整個過程很耗時,有時長達幾星期才能調到很準確 (EX:要求1星期只能差一秒時)。

而 DS3231 則是內建 X'TAL 並有溫度補償功能,準確度有相當一致性,大約1星期誤差一秒,一般使用需求來說已經算是很準確了,缺點是比較貴也沒內建 RAM,必須外加 24C02 之類的來儲存參數。

這兩者在硬體架構與軟體傳輸協定上都不相同,所以電路與軟體無法共用。

DS1302 的優勢是便宜也容易取得,誤差因素可以透過軟體來校正,可在軟體上增加每天增減秒數功能,於每天固定時段 (如午夜零點) 將 RTC 加上或減去設定的秒數,這樣可以減少生產上校整的困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S1302 跟 DS3231 我都有使用,DS1302 要做到比 DS3231 準很難,主要是外加元件與溫度影響。

DS1302 要 ...

感謝 jason680 與 ysc 前輩的分享~

請教 ysc 前輩, 是否有更推薦的實時時鐘IC ?

我有想過每天固定一個時間去重置IC,但是假設東西在閒置下多日(實時IC有加水銀電池),MCU應該也沒辦法去判定到底該補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 jason680 與 ysc 前輩的分享~

請教 ysc 前輩, 是否有更推薦的實時時鐘IC ?

我目前都改用 DS3231,準確度與穩定度都很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1302 跟 DS3231 我都有使用,DS1302 要做到比 DS3231 準很難,主要是外加元件與溫度影響。

DS1302 要 ...

1. 感謝 您提供使用經驗

2. RTC原理都是一樣
  除非IC內部有問題,要不然 最後主要誤差都是源自於 crystal oscillator
  crystal oscillator 包裝上的不同,也形成誤差及價格上的差異
  DS3231內建 TCXO(Temperature compensated crystal oscillator)包裝 振盪器
  DS1302價格雖較便宜,但若加比TXCO等級更好,可以比DS3231更準
  正常而言,應該沒幾個人這樣做(商品化)...,所以大家感覺上會認為DS1302比較不準,
  但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你外接的 crystal oscillator就比較差(誤差大)

註: DS3231 包裝TXCO,又加上Age offset 微調功能,在準確性的性價比肯定比較好.
也許用 DS1307(I2C界面)來代替DS1302會更簡單(這樣軟體上跟DS3231比較能通用)

另外,非接觸32.768K的調整設備是有在賣的設備
石英鐘錶測試儀QWA-5,十幾年前買過.

Crystal oven(裏面有提到各種包裝的誤差等級...)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rystal_oven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247&pid=663850
同事也買過一顆約300美元 OCXO(Oven Controlled XTAL Oscilator) 0.05ppm

网友:
"尋找地球刻度的人" 在牛頓那個年代,懸賞 2萬英鎊 最後製造出 一個月才誤差三分鐘的時鐘,工作環境" 海上" 沒有電子電路 一位木匠窮其一生做出來了!!  向各位努力完美時鐘準確的網友們致上最高的敬意 Orz.......

楼主(2015-06-20):
小小電子鐘, 大大電子學問, 真是高深
不過剛看了 ds3231 datasheet, 16pin , 卻有 8pin 是 n.c.

看起來要把我的套件改成用 ds3231 應該不是件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剛在編輯,因為有前輩以為我說的誤差是來自於沒有加外部晶振!
所以特別去找了一下兩顆IC的精度規格書... ...

了解, 我也有點想要學用在 8051 上的 c 語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來要把我的套件改成用 ds3231 應該不是件難事

DS3231跟單晶片連接是透過 I2C 介面,所以只需要兩條線,而 DS1302 需要三條線,所以在硬體上 DS3231 一定可以取代 DS1302,但軟體介面程式不同,這部分需要改寫,DS3231 也沒內建RAM。

所以如果是自己寫的程式修改當然沒問題,若是他人編譯好的二進位檔就困難了。

或是乾脆整個程式自己重寫,當作練功的機會。

對了,若只修改一套可以買 電路板模組來用,做好的小電路板比買單顆 DS3231 還便宜,曾經懷疑這種晶片準確性,特地買2組來測試,結果是沒問題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3696272353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 我也有點想要學用在 8051 上的 c 語言

說真的,自從畢業後,就沒摸過啥8051......

現在好學好寫價錢便宜的一堆!

如果只是要做小東西滿足自己的設計慾望,建議你玩arduino ,便宜簡單創建快,挫折少!

yas前輩的連結推薦也是 arduino 周邊(範例程式很多)

至於8051 就讓神人去玩就好,單晶片再強,所有周邊建置起來就不太是一個人能完成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3231跟單晶片連接是透過 I2C 介面,所以只需要兩條線,而 DS1302 需要三條線,所以在硬體上 DS3231 一定 ...

謝謝大大的說明, 今天也有在這看到好多模組
所以直接買模組回來改對嗎?

另外我有找到一個 dev c++ 是否可以拿來寫 805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說真的,自從畢業後,就沒摸過啥8051......

現在好學好寫價錢便宜的一堆!

哈~~我根本是門外漢, 只聽過 8051, 只是剛好最近有接觸到, 所以才想入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有找到一個 dev c++ 是否可以拿來寫 8051 ??

我都是用組合語言來寫單晶片程式,對 dev c++ 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組合語言來寫單晶片程式,對 dev c++ 不熟。

謝謝, 目前正在網上搜相關的資訊

网友E:
單晶片的話....
Microchip(PIC系列)國內的資源 還不少...
http://www.microchip.com.t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單晶片的話....
Microchip(PIC系列)國內的資源 還不少...
http://www.microchip.com.tw/

謝謝您提供的資料, 剛剛看了一下, 真的好多, 看得眼花撩亂, 要慢慢花時間消化一下